<請益> 除濕機 冷媒流動是否會有聲音(有點規律的怪聲)

楼主(2013-03-06):
請問 各位大大

除濕機 冷媒流動是否會有聲音? 是 3公尺外 都聽得見 有點規律的怪聲.

每次遇到, 都懷疑是否是風扇馬達聲音, 但轉至 送風時, 又安靜無聲,

再重新啟動壓縮機後 怪聲就減少 甚至沒有.

請問 壓縮機 關閉 重新 再重新啟動 怪聲就會減少 是什麼原因?

网友:
不知是何種怪聲.如果類似"咕嚕"的聲音.
那是回油的聲音.正常的!

网友:
或許是熱漲冷縮因素造成機體發出的,有可能避震橡皮老化因素
大多數有冷媒的產品,冷媒流動是不大聽的到聲音
除非冷媒不足導致無法液態膨脹,流動就會有較大聲音
最後一個可能,是液壓縮,導致液態冷媒進入壓縮機裡面的熱冷凍油
就會有像炸薯條的聲音

楼主: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168&t=2013835
參考大雕一號於#4 的解釋
迴轉式壓縮機,在低溫長時間放置時可能會有液態冷媒囤積,
所以隔夜(或長時間)第一次冷啟動有可能會發生短暫的液態冷媒壓縮,
也就因此而發生金屬閥片液擊,這種現象在壓縮機轉動過後的再啟動
(暖啟動)就不會再發生,短時間「輕微」的閥片液擊還可以忍受。

网友:
壓縮機避震橡皮疲乏也會發出支支支規律怪聲

网友(2013-04-11):
應該是冷媒音吧!
壓縮機起動短時間內 那都算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