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1912w 螢幕閃爍

楼主(2013-03-06):
之前因螢幕開起後,電源燈顯示正常,但無畫面,後面自己買了塊新的 DAC-12M030 板,換上去好了。

經過幾個星期後,變成螢幕開機,電源綠燈,但螢幕不亮,過一會後,螢幕會不斷閃爍,然後就自己恢復正常。
如果關電源,電源燈變成橘色,但螢幕還是會自己閃爍。

為了怕螢幕閃到燈壞,所以現在只有在有使用時,才插上電源線,這樣螢幕就正常顯示不會閃。而電腦要關閉時,就拔下電源線,螢幕就不會因只是按電源鍵的關閉,但卻一直閃。

這樣的話,是DAC-12M030板壞了,還是另一個板的問題?還是燈管的問題呢?

网友A:
共同版規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3.技術問題標題上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例如︰

       EX︰ViewSonic Vx-912 畫面閃爍
       請勿用"救救我"、"我該怎麼辦?"、"某某人請進"、"急"等籠統或點名方式標題。
       請減少或避免使用注音文、符號文或火星文等,若有文不達意情形而妨礙他人閱讀者,將移至回收區或逕行刪除。

4.提出問題時請至少提供一張照片,有正反面時應該兩面都拍,相片力求清楚。
       上傳圖檔每張不可大於256K,用800*600即可,系統會自動縮圖。
       如果上傳圖檔大於256K,請先用縮圖軟體瘦身一下再上傳(免費的縮圖軟體請到軟體下載區下載)。
       請勿使用外部貼圖空間,本論壇有提供貼圖空間,電容以上等級就有此權限,請大家多多利用。
       若是上傳軟體等檔案,每個檔案最大無法超過2M,如果超過2M請先用Winrar分割後再上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同版規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感謝指正,是指沒上圖嗎?因螢幕不在附近,要晚點後才能拍照。

問題再重新敘述如下,
正常的 ViewSonic VA1912w 螢幕
接電源,未開機時,螢幕電源燈橘色,螢幕沒顯示
按電源鍵開啟螢幕,螢幕電源燈綠色,螢幕正常顯示

目前的狀況是
接電源,未開機時,螢幕電源燈橘色,螢幕沒顯示,一會,螢幕快速地閃爍,停一會後又不斷閃爍,此時螢幕電源燈一直保持橘色
按電源鍵開啟螢幕,螢幕電源燈綠色,螢幕先無顯示,一會,螢幕快速地閃爍,過一段時間後,螢幕就會正常顯示,此時螢幕電源燈一直保持綠色

感覺像是螢幕的電源自己開開關關,但螢幕電源燈卻是正常顯示,所以才會插拔螢幕電源線,避免中間的閃爍發生。

雖曾換過板,但對螢幕內部運作不了解,故想請問板上先進若有遇到類似問題,應該從那個部位查起?

网友:
燈不插開機看話面顯示是否正常
如正常燈管可能有問題
如果是燈管問題將亮度調暗看是否就不會了
如果還沒用就要換燈管了

或是直接用點燈器測試燈管是否好壞

网友:
VGA信號線接著嗎?拔掉看看,如果VGA信號線拔掉螢幕還是會閃,高壓板的問題就很大,因為螢幕剛開的時候都會顯示,如沒信號就顯示無信號亮橘燈,無背光,可是你敘述的是背光會閃,量一下 ON/OFF Pin有無電壓,因為 ON/OFF PIN 有電壓,背光就會點亮,如 ON/OFF PIN無電壓,而背光還是會閃,就要查高壓板的電路啦,論壇內有相關的文章,多研究研究,原先舊板也可以試著修復看看!

网友:
應該換个电源扳吧,但电源板和驅動板之間的四粒羅絲位各加片膠紙绝源,問題應該可以解決.

网友:
燈管各別點量測試看看.

网友:
無圖無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