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cmv-933a 綠燈閃爍不開機

楼主(2013-03-06):
經過一天的檢查 是面板有短路 把5v電壓拉低
面板型號 A190A8
請問各位 圖片中紅圈處R39貼片電阻有短路
它阻值是多少  標示(11x)或(x11)
可否用普通電阻代用

网友A:
貼片電阻有短路!!??

痞酷網的站長Wish大一直在找這顆電阻。。。。。。(這顆神奇的電阻務必保留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貼片電阻有短路!!??

痞酷網的站長Wish大一直在找這顆電阻。。。。。。(這顆神奇的電阻務必保留好)

呵呵 ~~ 大大真有意思

D大的意思是說,電阻一般只會"斷路" OR "開路"的損壞吧 !!
如果三用電錶測得阻值很低,一般這樣的電阻多為"保險司"用途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 ~~ 大大真有意思

D大的意思是說,電阻一般只會"斷路" OR "開路"的損壞吧 !!

電阻的損壞多是阻值變大或開路。

電阻阻值會變小,應該是絕無僅有。。。。。機率應該是0或數千萬、數億分之一吧!!

网友:
今天客戶有一台 cmv-933a 也是如此..面板短路
原本把 PI板上CC與 6252換掉,想說 5V/2.5A Okay就收工了
沒想到...
還沒時間查哪個元件故障..等查到在跟你討論

网友C:
剛剛檢查了一下,電源管理與GAMMA IC移除..還是短路
400兩不入袋..COF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剛檢查了一下,電源管理與GAMMA IC移除..還是短路
400兩不入袋..COF的問題  ...

COF  是什麼 可說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COF  是什麼 可說明

清大  COF 是這個啦

http://eshare.stut.edu.tw/EshareFile/2009_11/2009_11_45a8003b.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阻的損壞多是阻值變大或開路。

電阻阻值會變小,應該是絕無僅有。。。。。機率應該是0或數千萬、數億 ...

學生時代老師曾說:"要是有電阻阻值變小或短路,一顆可以跟他換一萬元"

出道至今那位老師已欠小的2萬現大洋~

楼主:
電阻換好後熱機 試機ok    可是冷機後一插電 綠燈亮一下就沒嘞(沒亮橘燈)看來踢到鐵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剛檢查了一下,電源管理與GAMMA IC移除..還是短路
400兩不入袋..COF的問題  ...

COF有問題 換句話說就是面板沒救了是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阻換好後熱機 試機ok    可是冷機後一插電 綠燈亮一下就沒嘞(沒亮橘燈)看來踢到鐵板了 ...

講白話就是 FPC(軟排) 上的 driver IC 短路,面板掛了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305091715224

网友:
你可以試試將 t-com上的 U5,U7 (電源管理與gamma)或 1117-3V3 移除..
量一量 PI上的 5V / 14V 有沒有還在, 如果有..那就還有救..
沒有出現,那就跟我客戶的機子是同樣的狀況了..C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