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無聊改裝Toyota 汽車音響

楼主(2013-03-06):
最近無聊就把Toyota 汽車音響改成一般音響
過程就如toyota 汽車音響aux-in一篇
外殻用壓克力製作
後面用端子做成喇叭輸出
電源用12v 8a 變壓器
天線及aux-in輸入
放在公司聽

謝謝收看

网友:
成品不錯喔
滿有廠機的感覺

网友:
讚一個!

需不需要考慮一下散熱問題!

网友:
散熱是多餘的,在屋裡在怎麼熱也沒汽車上熱,搞不好每天吹冷氣。

楼主:
經實際測試
從上班8點到下班6點開機
溫度都保持正常

网友:
有沒有細節過程??

喇叭你用甚麼樣的呢?....

楼主:
先去壓克力公司定製外殻350元
買端子座,av端子用來作天線
接上電源
用舊喇叭來聽(panasonic)

网友:
怎麼7#  喇叭輸出端子座  又換了 ?!
個人覺得1#  第一張圖  那種好些  直覺對應左右前後!!

楼主:
端子座是給喇叭輸出
汽車音響有四對喇叭
av端子是給天線的

网友:
我記得汽車音響耗電流蠻大的(電路圖中保險絲)....

网友A:
不要開太大聲應該就可以了....而且用8A 我自己改也沒用到這麼大~哈哈 只用3.42A 螢幕用的 測一下耗電都差不多13~16W 正常音量下 所以應該是可以的 外殼我去廣告行買壓克力自己黏成殼...不像大大的漂亮

网友:
請問圖一的白色線是天線 嗎 ?  中間的黑色線是 Aux In ?  最左邊的黑色線是 變壓器 ?
想請問 AV 端子 怎拿來當天線用 ?  要怎麼接 ?
謝謝指教!!

楼主:
因為汽車音響天線只有一條線
為了方便美觀就用av端子來做
不過自製天線阻抗不足會影響接收靈敏度
再加一顆1/4w 50歐姆 電阻
收音效果會很好

楼主:
自製天線用74cm的銅線來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開太大聲應該就可以了....而且用8A 我自己改也沒用到這麼大~哈哈 只用3.42A 螢幕用的 測一下耗電都差不 ...

收到.....那主機後端訊號引出你透過原先車上的主機插座續接引出嗎?

网友:
我買的機子是本身前置AUX 所以他的線組很好插要注意大概只有電源 電動天線 燈 和喇叭各組輸出@@ 單然也是要線組 看是拆舊線(那就是真正從車子拔下來有的)  或是買新機子的時候在另外買線組 我是另外買的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汽車音響天線只有一條線
為了方便美觀就用av端子來做
不過自製天線阻抗不足會影響接收靈敏度

大大也可以去電子材料行買車用天線的頭

在自己接上T形天線 效果也很棒

至少在我家是這樣  哈哈

网友:
這種汽車音響買不知要多少錢?

楼主:
TOYOTA 汽車音響主機6CD CQ-JS7788AW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2248944964
TOYOTA/汽車音響/主機/ALTIS/豐田/原廠/全新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2193004432

网友:
引用 楼主:
TOYOTA 汽車音響主機6CD CQ-JS7788AW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2248944964
TOYOTA/汽車音 ...

知道了~~感覺還好,大家新車就拆掉不裝了....

~哇~160W說

楼主:
感謝awho999大大提供一組toyota汽車音響型號,CQ-JS7682AAT 可以改aux-in
和這三組的接法是一樣的 CQ-JS70G94D,CQ-JS7788AW,CQ-JS7789AW

楼主:
汽車音響AUX-IN 改裝是利用主機與換片機CDC通訊(TX+/-)方式來欺騙主機,也就是利用電阻(1K~2.2K)將信號拉高或拉低代表CDC存在,在接上聲音信號(R/L)輸入音響主機.就可外接音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汽車音響AUX-IN 改裝是利用主機與換片機CDC通訊(TX+/-)方式來欺騙主機,也就是利用電阻(1K~2.2K)將信號拉高 ...

請問我是WISH車~~~
此車只有最前面擋風玻璃下~跟前車門旁共4個喇叭!!
中排並沒有喇叭(想增加喇叭)~~請問我是直接並聯還是串聯方式(從)前門把她拉過去??

楼主:
正確的作法是併聯,但也不是兩支喇叭抓起來就併下去唱
小心燒了擴大機,增大電流是很危險的。
併聯時,記得在兩支喇叭中間加個無極性的電容器。0.1,0.47,1.0都可
電容器不影響直流阻抗,但交流阻抗為0,
也不較不會讓第二支喇叭拉走太多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