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汽車電壓表問題

楼主(2013-03-06):
最近買了個電壓表,給家父用.
但是發現了問題,與店家反映,店家說這是正常的.
上來與大家討論

問題就是: 此款電壓表插在點煙孔發車瞬間,就會出現"1"(應該是代表電壓過高),啟動後一樣卡在"1",不會自動跳回目前電壓,必須手動拔除重新插入

將問題反映給店家,店家說電壓表是這樣,因為發車時,車上電腦與點火系統產生高頻與突波導致,建議我另外裝設點煙孔開關,於發車後手動開啟電壓表

這樣不就很不人性化?

小弟心想,如果是突波導致,那家個突波吸收器不就可以了 或是在輸入端並聯電阻濾波

拆開後發現裡面超級精簡

想問大大們,該怎麼讓此電表人性化?

网友:
這是難免的,因為汽車發動時所發出的干擾很多,你可以加濾波電路,可以改善但是不見得一定根治。

网友:
這我也有一個,但是我從未插在點煙孔上發動過
我使用的時機是未發動時測試電壓,太低就是電瓶的警訊
或者是發動後,測看看電壓有沒有超過13.5V

說明書上的英文最後的紅字您不知道有沒有仔細讀???
Please pull out the device when you leave your car
請拔出這個裝置,當你離開車子的時候

网友:
這應該是指歐規車,鎖頭斷電後點菸器不會斷,所以才要下車拔掉

网友A:
感覺這電路是定電流,12v進來也沒濾波。你說的跟店家說的都不對。先插入再發動 跟 先發動再插入
的電路設計會有點不一樣,這個電壓表擺明了就是要讓你 先發動再插入。

网友:
我也買了一個在用,我是接在擴充座上,擴充座上有一個開關。
要做發動前後測量,就用開關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汽車是不需要這玩意的,早年的車車會有個電壓表,用來確認未啟動
前電瓶電壓、啟動後回充電壓....

网友B:
拆拆那個7劃管, 看看底下的IC是啥
然後就有機會知道能'不能更加 [人性化], 但會是 [大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這電路是定電流,12v進來也沒濾波。你說的跟店家說的都不對。先插入再發動 跟 先發動再插入
的電路設計 ...

沒錯~ 小弟用Adapter 12V 去測試
把正電一下接觸一下沒接觸
就會發生"1"的問題
所以應該不是電壓過高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拆那個7劃管, 看看底下的IC是啥
然後就有機會知道能'不能更加 [人性化], 但會是 [大工程] ...

我有想過,不過家父已經先拿去用了
等改天 有經過再多拿買一個回來研究

网友C:
我也有裝一個
沒任何問題
電壓顯示精確度也很高
唯一詬病是那顆降壓電阻很燙
外殼開挖散熱孔可降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裝一個
沒任何問題
電壓顯示精確度也很高

難怪上面寫24v不能差超過2分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錯~ 小弟用Adapter 12V 去測試
把正電一下接觸一下沒接觸
就會發生"1"的問題

那就在12v正負極接個大電容(1000uf)試試。即使可以,也要先在12v做個開關,
下車就關掉,以免電容及電壓表吃掉電池的電力,不過這又回到原點,加開關不就得了。無言。
下次買功能好一點的。

网友:
一般來說汽車啟動馬達發動時吃電 引起電壓跳動
電池內阻良好的 供電能力好   電壓跳動不大
電池內阻不好的 供電能力差   電壓跳動變大

有機會的話 , 拿到別臺車上試試 (最好是有半年內的新電池)
如果還會有問題 , 這個汽車電壓表 差
如果不會有問題 , 先前汽車電池內阻變差

网友:
其實也可以自己買簡單的電壓表頭回來diy,限制也少

网友:
如果您有三用電表,也可以買插頭跟電線回來改連接線,就不用煩惱表的問題了

畢竟這個東西也不用一直裝在車上,只有開始覺得啟動比較久才會發動或是低速時電燈會閃時才需要用到

网友:
請告知"小黑豆"電晶體的型號,謝謝!!

网友:
開關最好裝在裝個電壓表上面,而不是汽車上。

网友:
這東西其實不太需要
我之前也在車上裝一個指針電壓表
過沒多久發現沒什用,又拆下來
要裝開關的話,乾脆在外殼挖個洞裝個指撥開關(裡面有空間的話)

网友:
應該是瞬間低壓導致晶片當機吧
看要不要買個電壓表模組回來換掉

网友:
我有買過兩個,其中一個是這款的。
記得賣家有提醒發動時不可插著,然後又不能夠持續插著一直測。
另一款四方形的我是一直測沒錯,但是點煙器分接開關我是用延時型的,汽車通電後約10秒鐘分接開關才會送電給外接設備,可以保護行車記錄器等。

网友:
基本上我是幾乎不加裝原廠外的產品-因為有很多火燒車事件幾乎都是加裝一些電子產品所導致-汽車線路也是有負載的問題存在-增加電子產品/標榜不耗電的led燈等等-難道不會增加電線的負載嗎?

楼主:
很感謝大家回復...不過東西目前在家父那,所以無法拆解回復大家.
等改天有時間跟家父拿再來回復.

网友D:
剛好我也有這一個,但是我的買很久,可能比較舊,所以不知道一不一樣,我剛剛把他拆了

補充一下,我剛剛順便測一下電壓,用數位電表量根這玩意量電壓,差距約1.4伏,
也就是比數位電表低了1.4伏,不知道是不是我這顆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剛好我也有這一個,但是我的買很久,可能比較舊,所以不知道一不一樣,我剛剛把他拆了

非常感謝你提供...剛好最近比較忙,沒找家父拿來拆.

我的測出來還蠻準的,差不到1v

网友:
如果是我...最簡單的方式應該會
加一顆  push off 小開關...
當作 Reset 用.... 應該就夠人性了

网友A:
單晶片拿來做電壓表,似乎有點浪費了。

网友:
本來想買一顆來玩玩看....沒記錯網拍好像100百左右...沒想到那麼濫....
感謝發文...這東西沒價值....

网友:
這款是2線式電壓表,誤差約0.1V,我是將其拿來當一般電源供應器的數字電壓表,也不需另加電源偏壓,也算省電型顯示器,有興趣者可參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4337599814
裡面還有許多直流電壓轉換板(升壓/降壓/升降壓兩用型/電池充電器等),更是不錯的產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單晶片拿來做電壓表,似乎有點浪費了。

其實也還好啦...
那顆好像是和泰的一次燒錄MCU....一顆也許不到10元台幣......
用ICL7135之類的方案搞不好貴了許多...

网友:
很多車用電壓表都是單晶片下去跑的
小弟拆一顆車用電容上面的電壓表不會亮了
經過測試發現原來給單晶片吃的電壓太高
修改一下電路,電壓表就可以正常動做了
單晶片型號是MTD2051 2051.pdf (403.33 KB, 下載次數: 25)
動作電壓是4.5-6.5V
修改前電壓是5.6V
修改後電壓是5V

用單晶片製作電壓表,須等待程式跑完
電壓值才會跑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