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牌風扇保險絲故障(已完修)

楼主(2013-03-06):
風扇不轉,拆下量主線圈不通,曾看到維修文說電線有藏保險絲,經小心拆解馬達後終於找到溫度保險絲放在漆包線接出來的地方,確定是它燒斷,等買到該保險絲後就可完修!!

网友:
溫度保險絲不要用焊的容易過熱燒斷,
要用壓接的。
裝回去時記得貼緊馬達才有防止過熱效果。

既然拆開了,順便清潔,軸承上油。
因為溫度保險絲會斷是因為馬達發熱,
清潔上油後,馬達轉動順暢比較不會發熱再次故障。

网友:
溫保有見過裝用105/130度,都裝在線圈上方避免火災。
燒壞的原因就是樓上TEST123所說
如果用量大,露拍有看過1000PCS 600元~

楼主:
有找到 溫度保險絲 133度C 2A/250V F051212(4.1) 10個一拍 60元,運費35元
高了3度 應該可代用吧 ?

感覺得網拍的運費真的不太合理但是為了買到東西還是不得不接受................

楼主:
今天收到溫度保險絲,於是抽空將它裝回馬達,如圖示, 送電後風扇開始轉動,完修,花了95元,還剩9枝溫度保險絲備用!!

网友:
更改標題加注(已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