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面板代換

楼主(2013-03-07):
N141X6 -L01可以用QD141X1LH03代嗎?如果可以QD141X1LH03插座是針腳的,N141X6 -L01卻是像金手指那樣,可以轉換嗎?

网友:
據我了解!!暫不討論接線~如果兩個都是同樣訊號@@
但代表可以100%~~外面再賣通用都可以自行燒入或是跳線
但程序是個問題~加上沒人敢說100%支援@都說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