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無線ap掛了

楼主(2013-03-07):
tende w268r忽然給它掛了.
只有prower燈亮其它都不亮.
rese也沒用.請教一下有哪為位大人知道它是安怎了??

网友:
要不要機器拆了,讓大家看一下內部?

有沒試過換個變壓器?

建議先看一下別人是如何發問的。

^_^

网友:
這有在保固內吧 問看看原廠..

网友:
樓上+1
Tenda W268R 這機型台灣好像 上市不到一年

网友:
拆開檢查看看,有可能是爆電容。還有電源供應器如果是直流輸出型的要注意,也有可能會壞。

楼主:
首先小弟我買這東西忘了蓋保固章=.="
然後這東西買了好像超過一年了
拆開里面電容沒爆

网友:
晶片很容易掛的~POWER變壓器也是你找同規格先接上去看看~換了沒用就是晶片掛點AP很便宜幾百塊一台晶片掛點就丟了

网友:
你RESET按多久
一般都要按5秒或10秒以上才行

网友(2013-04-08):
現在很多無線分享器都有內建韌體救援模式,
先按住reset鍵不放再插電源,過十秒後再放開就能進救援模式,
然後再用網路瀏覽器登入無線分享器的設定網頁就可以進入上傳韌體救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