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達繞線教學資料

楼主(2013-03-07):
請問板上神人,最近迷上風機,但手上馬達都不太合用,請問書面的理論資料是很多,但實務操作就大有問題,請問有相關教學資料嗎?

网友:
我只繞過軌道車的馬達....

网友A:
LZ 打算玩多大功率的風機
風機是外轉子還是內轉子
一般風機初入門都是用直流有刷馬達改裝
之後進階才會改用三相風機
另一重點是
風機的葉片取得不易,而且價格不斐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打算玩多大功率的風機
風機是外轉子還是內轉子
一般風機初入門都是用直流有刷馬達改裝

大概500W以內吧

太大的玩不起

我一開始就放棄有刷

因為有刷不耐久轉而且阻力值高

我可能用外轉子吧

至於葉片diy等級不外用水管~樹酯~鋁片

又沒風洞~~只能嘗試吧!

网友:
風機入門款,通常都是300w~500w以下沒錯
風機的轉動阻力,通常都是來自於磁鐵與矽鋼片的"槽吸"
交流風機,通常都是三相交流發電
(定子)線槽數是三的倍數,(轉子)磁鐵數又跟槽數有關
現在玩風機的人越來越多了
隨便搜尋就會出現很多相關的部落格
有些甚至於還有出售零組件or套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