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CMV T38A DAC-12M033無背光

楼主(2013-03-07):
開機背光連閃都沒有.
電容沒爆晶體高壓線圈電源IC初步量都正常
最近忙懶的修想買一片P+I換比較快.
原機P+I板DAC-12M033 買一塊外型一樣DAC-12M030比較便宜
換上可開機背光有.
將鐵殼外殼裝上熱機
不到10分鐘背光熄滅.
要重新開機才又有背光.
但2分鐘後背光又熄滅
將外殼鐵蓋拆除就可一直正常使用.
去跟賣家換一片回來還是一樣.
賣家說可能是燈管問題.
還好我有另一台同型機
將買回來P+I DAC-12M030換到同型良品機上.
外殼裝上背光一樣熄滅.
所以不是燈管問題
應該是DAC-12M030過熱造成背光熄滅

重點1...........................................
CMV T38A原P+IDAC-12M033無法用DAC-12M030代用.

板子買都買了.
想說有空兩塊板再來比對.

重點2...........................................
電錶量到故障板Q201貼片晶體上寫P13有兩支腳開路.
將買來DAC-12M030同樣位置Q201拆換過去就正常顯示.

請問各位先進Q201 P13是什麼型號?可有的買?
謝謝....

网友:
這顆我也愈過壞的 但是只有找原型號代用

网友:
不知跟 http://bbs.pigoo.com/thread-43513-1-1.html 是否有相同為 N-CH或 P-CH?
同是台達的板子 腳位編號又一樣 保險一點還是要看電路圖比較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查到的是DDTA114ECA

這是BJT還是M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是BJT還是MOS?

PNP電晶體(但已經接上電阻),依規格書看來好像只是當 小信號控制的反向開關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所提供資訊.
大台北地區可有善心人士可賣2~3顆新舊不拘.

网友:
假若是 用在小信號控制 (先追線 到底是控制哪顆IC)
這顆應該可以代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123734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