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K6 儀表檔位指示器

楼主(2013-03-07):
由於小弟的K6 檔位指示器不亮了
在分解儀表後發現檔位指示器的電路板上有一個元件燒毀
他是3隻腳的 上面印著   A1429
                                       Y 2E
想請教各位大大
不知哪裡有賣這顆零件,或有沒有其他代用的零件。

网友:
你該拍照上來的!!

[網路借圖]    請問是這副模樣嗎?

很可能是 2SA1429-Y    PNP -80V -2A
http://html.alldatasheet.com/htm ... /294/1/2SA1429.html

楼主:
感謝您的回覆
長得跟您照片中的一樣沒錯
我附上照片
紅色圓圈圈起來那顆
請問有可以相容的元件嗎??
怕買不到同樣的元件替換
----------------------------------------------------------------
我去找過了 只有1428,
不知有代用的元件可以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