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 MSI U100的電池解鎖方式

楼主(2013-03-07):
有沒有人有U100電池 BTY-S12的工程解鎖程式呀??

或是可否告知這顆電池有沒有被鎖碼?(如果鎖碼我就不花功夫嘗試由外部用單晶片去解鎖了)

原由:
個人有一顆6 Cells BTY-S12電池....根本幾乎很少使用...某天試著裝上,電池竟然不能用了...電池指示一直閃紅燈...

當時東西也過保固....沒管它.......最近把它給拆了......發現根本就是原廠電池品質出問題...
它是3串2並的鋰電池....問題竟然是其中一顆電池自己短路壞掉了
不是過放造成的....因為其他顆電池都還有3.7V的電壓......且與壞掉並聯那顆也可以正常充電.....

原來當時很多人U100的電池用沒多久突然會自己壞掉.....可能是電池蕊本身生產時就有瑕疵吧....但自己短路未免也太離譜了

目前將壞掉短路的電池蕊拆掉...並將原本那顆並聯0V的電池蕊充到4V.....總電壓11.4V.....但還是不能開機一直閃紅燈

看電池晶片是TI的晶片...bq20z70 + bq29330
這個好像是電池出過問題...就會鎖住不能用了....除非解鎖...
有神人提供程式嗎?
還是只能從電池外部SMBus下指令呀??? 但....不知有沒有鎖碼呀? 如果鎖碼我不想做白工....就直接拿電池來修復電動起子

A.1.2.10 Permanent Fail Clear(PFkey)
This 2 step command needs to be written to ManufacturerAccess in following order: 1st word of the PFKey followed by the 2nd word of the PFKey. The default 1st word is 0x2673 and the default 2nd word is 0x1712.
It instructs the bq20z70 to clear the PFStatus, clear the [PF] flag, reset the SAFE pin and unlock the dataflash for writes.
This command is only available when the bq20z70 is in Unsealed or Full Access mode.
Related Variables:
· DFF Statusevice Status Data(96)F Flags 1(0)
· DFF Statusevice Status Data(96):PF Flags 2(28)
· SBS:PFStatus(0x46)
· SBS:SafetyStatus(0x51)[PF]
· SBS:PFKey(0x62)
Note: Higher 2 bytes must be immediately followed by lower 2 bytes. If clear command fails,command can only be repeated 4 seconds after previous attempt. If communication other than the lower 2 bytes occurs after the first 2 bytes are sent, the Permanent Fail Clear command fails.

网友A:
要解這個東西要有一台EV2300然後到TI抓BQ20Z70程式
有得需要密碼才能破解 一般人是沒辦法的需要專業人士
換芯最好6顆全換數值不正常電池會鎖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解這個東西要有一台EV2300然後到TI抓BQ20Z70程式
有得需要密碼才能破解 一般人是沒辦法的需要專業人士
換 ...

有那片EVB當然最簡單....跑TI程式直接改即可....

但一定有工程程式啦...只是MSI沒流出來或是沒人寫吧.....因為電池界面就是SMBUS.....電池容量狀態還剩多少時間都是透過這介面讀出來的.....理當也可以定址寫資料...

我是怕有鎖碼啦...不然從外部搞了半天也是白花功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那片EVB當然最簡單....跑TI程式直接改即可....

但一定有工程程式啦...只是MSI沒流出來或是沒人寫吧... ...

剛剛查了一下資料他沒有密碼

第5 , 6是資料讀取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查了一下資料他沒有密碼

第5 , 6是資料讀取用的

你這是用什麼夾的呀.....我還在想要不要用焊的...

電路板上是有標示出端子腳位啦...如我上面照片所示....

我是有查到俄文的討論...
http://avalon.co.ua/batteries/vi ... %D1%80%D0%B0#p32311

看起來似乎可以用軟體Be2work透過LPT解碼....省去自己寫SMBUS單晶片程式及debug.....

不過剛剛發現....我的F1保險絲也被bq20z70發出信號自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這是用什麼夾的呀.....我還在想要不要用焊的...

那是老闆從大陸買回來的我也不知那叫什麼

那有分C D讀取 5是C 6是D

保險絲可以用細銅線焊
或直接銲錫也可以應該是1 3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老闆從大陸買回來的我也不知那叫什麼

那有分C D讀取 5是C 6是D

用麵包版接線了老半天...

結果....6Cells是鎖住的.........另一個3Cells是沒鎖的...

6Cells的可能只能拆零件了....

不知您對TI晶片熟嗎??? 有點想更改最低放電電壓....不知在哪一位址項目更改...
印象中U100放電截止及計算只到3.2Vx3=9.6V 好浪費喔....

6Cells

6Cells

3Cells

3Cells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麵包版接線了老半天...

結果....6Cells是鎖住的.........另一個3Cells是沒鎖的...

介紹你二個對岸電池論壇
http://www.dzh8.com/forum-2-1.html

http://www.ggren.org/forum-5-1.html

高手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介紹你二個對岸電池論壇
http://www.dzh8.com/forum-2-1.html

謝謝你...

那個貴港人的確有很多資料....只可惜註冊要邀請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