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鋰電池電動起子元件問題..

楼主(2013-03-07):
原本是可以用的...

但是放著放著突然不能用了.....不轉了...

初步判定似乎電路沒問題的樣子.....因為鋰電池電壓有4.1V....並上10歐水泥電阻電壓竟然就掉到3V...鋰電池沒這麼弱吧.....
先判定電池蕊有問題好了....用電源供應器4.1V並上去是可以動作的...電流大概是400mA附近吧....

但手邊沒空的鋰電池驗證.......等確定MSI筆記本電池無法解決後再拆來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801&extra=

之後再驗證是否充電電路問題造成電池早衰....畢竟它的充電電路似乎很簡陋....

另外DBA1這顆是哪個IC.......我google一下...看起來是VA7021.........
但奇怪的是....它的第四腳不是NC嗎? 怎會加一個電容?? 是我找錯資料嗎?
VA7021 DBA1 高精度鋰電池保護電路.pdf (529.57 KB, 下載次數: 44)

网友A:
從照片中看來電池很像18650電池的規格
如果是電池問題,且規格也是18650的話
可以自行買來換
不過電池似乎不好焊(我記得是要用點焊的)
可以再買個電池座來接

网友B:
第二章圖隱約可以看到,似乎是18500S
建議你先正常充電,看電池電壓最高是幾伏特
以免錯把"鋰鐵"當"鋰離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照片中看來電池很像18650電池的規格
如果是電池問題,且規格也是18650的話
可以自行買來換
不過電池似乎不好焊(我記得是要用點焊的)
可以再買個電池座來接

不是18650電池......不過它開模原本似乎是為了18650(可能偷成本吧,這支家樂福幾年前買的,才325元還附鋁箱,各種起子頭共一百多個吧)...........so....我也不能說什麼...

至於焊接...倒是蠻簡單的...因為我是拆壞掉筆電電池....有鎳片....用40元20W的焊筆一下就OK....

如果要直接焊電池...應該也不難啦.....因為我換過電動牙刷電池....就是直接把eneloop電池焊上導線..也是輕輕鬆鬆......

只不過你需要這罐

网友C:
我的那台確定是 18650,只不過看不出來它是多少 mAh 的。

換個 2600 或是 3100 mHa 的鋰電池應該容量會比原來更久吧。

另外有關電池上銲片的問題,後來想到買個電池座應該也可行,不過我沒試過,不曉得是電鑽內空間是否放得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那台確定是 18650,只不過看不出來它是多少 mAh 的。

換個 2600 或是 3100 mHa 的鋰電池應該容量會比 ...

有試過用助焊劑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章圖隱約可以看到,似乎是18500S
建議你先正常充電,看電池電壓最高是幾伏特
以免錯把"鋰鐵"當"鋰離子" ...

它是鋰電池....

昨天已經將壞掉的MSI U100鋰電池拆來換(Sanyo 2600mah)...已經完修....不過我的疑問是保護IC NC pin為何加電容? 也許我查錯型號了.....

東西已正常....恢復以往的雄風.....可以將3.8公分的螺絲完全鑽進實木裡面...

不過它電路設計的有點偷懶......竟然是定電流充電....截止電壓是靠那顆保護IC(OV=4.3V).....

所以充完電的電壓是4.2xV...........雖然多了一點電量....但對於鋰電池壽命應該也許有點影響....

改天有時間再把它改為鋰電池專用充電吧.....像TP4057一顆也才台幣3塊多而已...真不知當初為何不用...它原本定電流零件也差不多要2塊錢附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有關電池上銲片的問題,後來想到買個電池座應該也可行,不過我沒試過,不曉得是電鑽內空間是否放得下?.

如果沒鎳片...想要硬幹.....

你需要這罐  只要半滴就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它是鋰電池....

昨天已經將壞掉的MSI U100鋰電池拆來換(Sanyo 2600mah)...已經完修....不過我的疑問是保 ...

現在只賣3塊錢的零件
"幾年前"可就不只3塊錢囉

那個NC腳位,接了一顆小電容,或許是畫蛇添足
也或許是RD認為對地加個電容,可以增家電路的穩定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只賣3塊錢的零件
"幾年前"可就不只3塊錢囉

也許是如你所講的原因吧....

不過我這支應該還算蠻新型的.....運轉時有白光LED自動照明

大概買了三四年而已.....且VA7021是大陸IC出廠的....照理說充電IC應該已經一堆便宜的方案了吧...

网友:
便宜有時是有好的東西,只是要好好的照一下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