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帶燈式感應器

楼主(2013-03-07):
放到這個分類不曉得對不對?

小弟有一個 "帶燈式感應器". 就是人走過去, 燈泡自動會亮的燈座.
她的感應包含2個部分, 一個是光敏電阻; 另一個就是移動感應.

不知可不可以, PASS掉移動感應的部分; 保留光敏電阻. 就是白天暗, 晚上亮就好.
希望各位大大幫忙看一下...

第3張圖正中央E1, 就是移動感應, 有3隻腳. 她的左上, 那2個接點是光敏電阻的.

网友A:
應該是可以的,但要量一下感測器的輸出訊號在感應到時是輸出HI或是LO.

网友B:
你想改成白天不亮,晚上一直亮?
先把焦電元件跟放大IC(16PIN)移除,光敏再跳線至電晶體B極。

网友C:
用這個來改不是太浪費了嗎? 有點大材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可以的,但要量一下感測器的輸出訊號在感應到時是輸出HI或是LO.

我有量過, 不過, 不太記得. 好像未感應時, 3隻腳都是短路.
感應後, 有2對是短路; 另1對, 電表發出, 嗶...嗶...嗶. 間斷的聲音.
再去量她還有電壓. 已經超出我的能力, 就上來尋求協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改成白天不亮,晚上一直亮?
先把焦電元件跟放大IC(16PIN)移除,光敏再跳線至電晶體B極。

是的, 就是像晚上會自動亮的小夜燈一樣.

焦電元件就是E1是嗎? 放大IC(16PIN)移除, 這對我就有點難度了.
看來要找電子科的同學來幫忙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這個來改不是太浪費了嗎? 有點大材小用!!

是的! 我也是無奈, 買的時後太衝動, 買錯了.
想說, 懶得買小夜燈來改. 直接鎖上去, 就可以用了.
沒想到, 如樓上大大所言. 比改小夜燈更麻煩.

网友:
要不要試著把Sens那顆VR空接(解焊),或者先用電錶量Sens的阻值是越靈敏越大還是相反...
反正試試看把靈敏度調成不靈敏就是了...

楼主:
靈敏度調過了...........沒用! 因為他功能還是在..
而且我需要的是她最靈敏那一端. (因為我要她保持作動)

其實, 我有想過一個很白癡的想法....
就是用, 很輕的紙剪成螺旋狀, 然後拉長. 像是風鈴, 吊在senser前面, 搔首弄姿.
因為我是裝在戶外, 再怎麼沒風, 多少還是會動, 再把senser調在最靈敏那一端.
應該就可以保持她作動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靈敏度調過了...........沒用! 因為他功能還是在..
而且我需要的是她最靈敏那一端. (因為我要她保持作動)

用紙片應該沒用吧...

下文為引用:
==============
"人體或其他動物都會散發一種紅外線,而焦電型的紅外線感測器能感測到這類紅外線的變化,當人體經過感測器時,感測器會產生一個微小的信號變化,經過OP放大器放大後,再配合計時晶片的使用,可控制繼電器導通或停止,進而達到以紅外線感測作為開關之目的。
"

==============
加上光敏電阻的信號...

經過比較器(就是2邊信號都啟動後才有輸出),啟動繼電器及計時關閉電路...

所以那顆IC應該有放大跟比較2種功能,如果能查出哪隻腳是"焦電型人體紅外線感測器"放大後輸入比較器.然後給它Hi或Low的信號,應該就可以bypass...

网友E:
應該購買自動點滅器比較適用而且耐操(類似產品,我曾使用20年以上)
http://www.pcstore.com.tw/053701111/M08693292.htm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應該購買自動點滅器比較適用而且耐操(類似產品,我曾使用20年以上)
http://www.pcstore.com.tw/053701111/M0 ...

嗯~這一點我認同+1
各不同電子產品各有其專精的用途
才能耐用+實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紙片應該沒用吧...

下文為引用:

原來喔~ 是要人體才行.
果然, 代誌(事情)真的不是憨人想的那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應該購買自動點滅器比較適用而且耐操(類似產品,我曾使用20年以上)
http://www.pcstore.com.tw/053701111/M0 ...

還有這東西ㄚ!
學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這一點我認同+1
各不同電子產品各有其專精的用途
才能耐用+實用

本來也是這樣想, 所以才多花錢, 買了這個感應燈座.
結果.....買錯.

网友:
露天也有很便宜的,可參考看看,也有接線圖,很方便的: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B9&t=0&o=4

楼主:
這個看起來不錯!
不過老婆說: 想試試led燈泡就買了, 2個8w的.
如果用不合, 再來買這個.

网友B:
m大,你搞定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m大,你搞定了嗎?

沒A~ 後來想說算了. 其中一個拿到車庫去用.
剩一個也不夠, 先擺著備用. 老婆又一直想用LED燈泡, 就直接換燈泡了.

您上次回的很清楚, 我看得懂. 感謝!!
不過想說, 要動到IC的腳..... 嘿嘿, 沒啥自信A!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A~ 後來想說算了. 其中一個拿到車庫去用.
剩一個也不夠, 先擺著備用. 老婆又一直想用LED燈泡, 就直接換 ...

我再教你另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再教你另一招

好ㄚ好ㄚ! 先多學幾招, 作筆記.

不過因為已經換LED, 暫時可能不會動手了.
怕辜負您的好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ㄚ好ㄚ! 先多學幾招, 作筆記.

不過因為已經換LED, 暫時可能不會動手了.

http://www.hyzt.com/manager/upimg/20101016123622.PDF
你可以參考第4頁的電路,把電晶體前面的元件移除,讓光敏去控制電晶體。
你不想移除IC 的代價就是會比較耗電而已。
或者拿去送人(或賣掉),假裝你買過這台。

网友G:
哈哈,一個憨人想到的,用黑膠布將感應器封起來,這樣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hyzt.com/manager/upimg/20101016123622.PDF
你可以參考第4頁的電路,把電晶體前面的元件移除 ...

嘿嘿, 先筆記下了...

不過, 因為當初會想加這個. 就是為了, 天亮時自動熄滅, 省電.
可以安心賴床.

單大, 你粉強內, 這樣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一個憨人想到的,用黑膠布將感應器封起來,這樣不知道行不行

哈! 你跟我一樣憨.... 我也這樣想過.

不過, 因為他是聽到鬧鐘, 才起床的.
你把他耳朵遮起來, 那他就繼續睡給你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 你跟我一樣憨.... 我也這樣想過.

不過, 因為他是聽到鬧鐘, 才起床的.

直接用報紙+黑膠布將感應器外罩封起來就好了

這是很正常的作法

根本不需動到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