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PINOH品諾磨豆機如何拆除上殼

楼主(2013-03-07):
台灣快淪陷囉,這裡說的是小家電

診狀:馬達不過電
這台磨豆機要能運轉有四個條件:
1.豆蓋必須蓋上 2.接粉杯必須到位 3.選擇磨幾杯量 4. PUSH ON 打粉

倒置,掀底殼,媽呀! 帶凸激的星形

我們跟不上滷蛋炫哥的腳步,他工具樣樣齊,可能靴很大
遇到這種螺頭,小弟一律磨除凸激

卸下底蓋,只看到2.接粉杯定位SW(壞的)
馬達上還兩顆溫度保險絲,測量導通正常

洗過澡的微動開關換新,機器還是不作用

瞧瞧磨豆機背面,還可以選擇磨豆粗細

豆蓋上看到"注意"

原來1.豆蓋是這根凸銷去致動SW

磨豆機正面,1.3.4.的開關都在上殼中

上殼的背後是豆杯,這三個洞裡沒螺絲,莫非有壓克力塞片擋著?

時間就是金錢,管他三千二十一,敲開縫隙噴洗開關1.,完修
小弟笨也不是第一天,還是莫宰羊怎麼拆除上殼
歡迎大家一起來研究!

网友A:
跟我家的同一台!!!!
馬達那邊看進去有螺絲嗎?(深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家的同一台!!!!
馬達那邊看進去有螺絲嗎?(深處)

馬達側沒有螺絲,是從豆杯底端鎖緊固定馬達
馬達端螺絲柱豆杯底三個洞不相對
有點想找個廢品砸碎,看看半腰是怎麼接合~
老劉改天想拆,請註意~
1. 幾杯量旋鈕內有彈簧及一顆鋼珠( 喀喀聲來源)
2. 粉杯定中彈簧(微動開關像片左邊,正圓心中間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馬達側沒有螺絲,是從豆杯底端鎖緊固定馬達
馬達端螺絲柱與豆杯底三個洞不相對
有點想找個廢品砸碎,看看 ...

...我已經想換了!!!
這一款有一個缺點!!!
只是上次壞掉寄回去
反正不用花錢,我就繼續用了

网友B:
那三個洞裡面有螺絲!!

网友C:
上殼的背後是豆杯,這三個洞裡沒螺絲,莫非有壓克力塞片擋著?

螺絲會不會藏在洞的下方???......反方向固定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經想換了!!!
這一款有一個缺點!!!
只是上次壞掉寄回去

趕快換!加速換,等您的答案
這款缺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三個洞裡面有螺絲!!

挑針挑過三個洞,感覺是塑膠或是壓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殼的背後是豆杯,這三個洞裡沒螺絲,莫非有壓克力塞片擋著?

螺絲會不會藏在洞的下方???......反方向固定 ...

答案揭曉~
原來螺絲被阿sir藏起來囉
這台阿杯已經領回,小弟沒法度求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答案揭曉~
原來螺絲被阿sir藏起來囉
這台阿杯已經領回,小弟沒法度求解 ...

你...漏看了一個地方~~~
開關下方那個杯子!
拿掉往上看(正中間就有一顆)
我沒拆解!!但剛剛去翻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漏看了一個地方~~~
開關下方那個杯子!
拿掉往上看(正中間就有一顆)

呵呵!希望是小弟遺漏了這顆螺絲~
當初硬翹上蓋,出現兩顆螺絲塑膠柱圓形拉痕,如圖標示
老劉手上這台也是2004年構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希望是小弟遺漏了這顆螺絲~
當初硬翹上蓋,出現兩顆螺絲塑膠柱圓形拉痕,如圖標示
老劉手上這台也是 ...

明天再去廚房看一下︿︿!
明天還要上外牆工作!!!懶得爬出房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