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用示波器所良到5V的波形~~請大大幫解答

楼主(2013-03-07):
1-1

1-1

2-2

2-2

請大大幫小弟解解迷失,第一張的波形是5v的波形,第二章是所量測所在(有紅色圈圈 圈起來),第三章第四張以此類推,請問5v這樣的波形是屬正常的嗎?

网友A:
示波器導線感應到的電磁干擾波形
移動導線遠離板子
只有測棒接觸靠近板子
就可以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導線感應到的電磁干擾波形
移動導線遠離板子
只有測棒接觸靠近板子

所以此現象只是干擾嗎?

网友B:
正5V的輸出,應該是一直線,你的波形,訊號出現的時間短暫,干擾的情形或是探棒故障都有可能!!

你可以拿電池測量看看!!  有其他訊號就是有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5V的輸出,應該是一直線,你的波形,訊號出現的時間短暫,干擾的情形或是探棒故障都有可能!!

你可以拿電 ...

空載起動24v量測24v波型正常5vㄧ樣有雜訊,所以電源板5v有問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載起動24v量測24v波型正常5vㄧ樣有雜訊,所以電源板5v有問題嗎?

如果是這樣,更換濾波電容再看看!!

楼主:
上負載一切正常,不知甚麼問題。

网友:
聽人家說switching power常常會有這種情形,要消除不易。

楼主:
只能修到這,也裝機測試了,目前是沒問題,不過就不知會不會換壞別片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