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東元無熔絲開關的製造日期如何辨識?

楼主(2013-03-08):
下週將驗屋,建設公司被我抓包,無熔絲開關使用其他廠牌開關;
要求更換後,覺得換用"舊品",心裡不安,請網友達人解惑!
例如:  CHECKED 673325 R04      (貼紙處)
R04處代碼還有出現P02 或Q03 的.
請問分別代表2004/ 2002 /2003 年嗎?   (修改,P/Q/R代表年,數字代表月)

楼主:
打了東元電機的這支電話02-66159111,向服務人員請教開關箱內家用無熔絲開關如下:
P04代表2010/04月
Q03代表2011/03月
R02代表2012/02月

謝謝大家!

网友A:
我有沒有看錯!!!
右邊NFB!!!紅線為啥是用接續才到ELB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沒有看錯!!!
右邊NFB!!!紅線為啥是用接續才到ELB阿?!!!....

謝謝關心!
那是建商"減料"的手法, 向建商反映,不回應;
向工地主任反映,回覆,依規定接續。

房子怕被人下符咒,暫時忍住按下!!

如下圖30mm2白色中性線,從電表到2F總開關箱. 也接續(黑色膠帶包覆)(施工期間拍的照片)
(拉線時,紅黑白同長,相形之下白線就短了)
不知網友有何建議,謝謝!

网友B:
網路上我看到一個音響玩家工作室除了為了音響音值也
幫人家處理開關箱這類的文章,按照他的標準這整個都
不合格他會砍掉重練...

為了避免廣告嫌疑,你搜尋"敘榮工作室"看看他部落格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網路上我看到一個音響玩家工作室除了為了音響音值也
幫人家處理開關箱這類的文章,按照他的標準這整個都
不 ...

...這...在我這裡也不標準阿~
1.NFB 負載側沒有依規定施作壓接端子

2.不夠長用接續,我實在無法接受,請工地主任提出內規佐證

3.驗收時請"用電設備檢驗士"進行檢測

=======

另外
敘榮他只是業餘玩家
雖然他對音響品質要求多高、自己引進多少純銅設備...等
就算有電匠執照卻依法不得執行業務
因為它沒有電器承裝業資格...
=======
你的圖我加註了一些問題在上面喔

网友B:
台灣還滿亂來的,證照都考好玩的,業者都不依法聘用
專門人士來執行業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關心!
那是建商"減料"的手法, 向建商反映,不回應;
向工地主任反映,回覆,依規定接續。

還有一點,這麼多分路為何綠色接地線只有兩條?而且看不到較粗的綠色接地主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還有一點,這麼多分路為何綠色接地線只有兩條?而且看不到較粗的綠色接地主線?

因為我猜!!這棟大樓可能沒有真正的接地(GND)
(但依據他的電壓跟容量,應該只要有8mm2的接地線就ok,我懷疑是左下角那一條)
因為在盤體內!!我連 "設備接地" 都沒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灣還滿亂來的,證照都考好玩的,業者都不依法聘用
專門人士來執行業務... ...

不會阿~~
電器承裝業依據等級(丙種、乙種、甲種、甲專)各需要"䀻用"規定的人員
並且造冊+就任書依法提報主管機關備查

同一個人,同一張執照不得在兩家業者聘用
===================
當然有更多人考過根本沒"應䀻"
可能淪為考好完,或是假借證照接案(個工方式)

有好有壞拉!!
公司䀻用,有公司做背書,但在商言商利益至上時,有才能的人可能屈就boss的要求,不失火就好
個工看似沒啥保障,但個人出來闖蕩天下,不可能貪圖一時的小利冒著砸掉自己名聲招牌的風險隨便做做,也許價格沒有優勢,但品質可能會當成自己家來處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為我猜!!這棟大樓可能沒有真正的接地(GND)
(但依據他的電壓跟容量,應該只要有8mm2的接地線就ok, ...

但是左下角這條較粗的綠色線並沒接在接地同排上,目前接地銅排所接的那兩條線是分路接地線,
既然有設接地銅排,為何選擇性只在兩迴路拉接地線,照理說每迴路都要有接地線才對。

還是說粗接地線是鎖在箱體上,接地銅排靠固定螺絲與箱體相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左下角這條較粗的綠色線並沒接在接地同排上,目前接地銅排所接的那兩條線是分路接地線,
既然有設接 ...

左下角進來看起來比較粗的綠色地線
接下G排左邊第二顆(有線的第二顆)

你可以參考一下原圖
看起來好像是這樣

楼主:
謝謝大家關心!
之前的圖片是2F配電開關箱,左一與右一 NFB 分別供電3F與4F;
接地銅板(最內部,接綠色線者);中性線銅板(上面,接白色中性線者);
請問這兩個銅板的電阻正常要多少?
施工期間量到的3F配電箱,兩銅板間電阻(0.202 K歐姆,奇怪的數值);如附圖

租屋處的開關箱,銅板只有一只,白色中性線、綠色接地線都在同一銅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沒有看錯!!!
右邊NFB!!!紅線為啥是用接續才到ELB阿?!!!....

謝謝關心!
那一迴路是照明迴路,施工拉線時可能電線短了.就被接續了.

還有兩張圖我覺得最嚴重的,2F電度表前隔離開關中性線30mm2端子固定。(一張是隔壁的)
此迴路在電度表後還有一只75A 的無熔絲開關;再到2F開關箱.

另外1F的電度表(電線14mm2, 50A 總NFB在1F開關箱內)就無上述 表前隔離開關與NFB. 不知為何有此差異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關心!
那一迴路是照明迴路,施工拉線時可能電線短了.就被接續了.

因為依規定入戶線在22平方以上必須設錶前與錶後開關,22平方以下得免,
這部份比較不用擔心,不符合規定台電不會掛錶送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關心!
之前的圖片是2F配電開關箱,左一與右一 NFB 分別供電3F與4F;
接地銅板(最內部,接綠色線者) ...

正常來說N相 & G(E)相不應該用普通電錶就可以量到阻值
因為兩套系統本來就是不同的東西
N相來自台電變壓器的中性線(雖然變壓器N相有跟變壓器外殼、大地連接)

G(E)理論上是大樓(建物)本身的接地棒(板)

但在實務上,單相系統常常會做內線系統接地(就是G/N又會互接)
如果真的是內線系統接地,一般電錶測量應該就會是0歐姆

楼主:
搜尋,查了"屋內線路裝置規則" 第15條:

導線之連接及處理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導線應儘量避免連接。

二、連接導體時,應將導體表面處理乾淨後始可連接,連
接處之溫升,應低於導體容許之最高溫度。

三、導線互為連接時,宜採用銅套管壓接或壓力接頭連接

四、導體之連接如不使用壓接時,按左列方式連接之,該連接部分應加焊錫
        (直線連接 、分岐連接 、終端連接)       導線接續規定.pdf (65.17 KB, 下載次數: 18)

.....
八、裝置截面積八平方公厘以上之絞線於開關時
應將線頭焊接於適當之銅接頭中或用銅接頭壓接之。但開關附有銅接頭時,不在此限。

上述,關於家用配電開關箱內的施工品質與要求,可能需事前詳細載明於購屋契約上
供將購新屋者參考。(有點洩氣)。 例如: 要求開關箱內O型壓接端子的使用,電線不得接續.等等

準備針對:
1. 30mm2電線拉短了,才接續;應屬"減料",或施工不當;扣款驗收不知可行否。
2. 固定螺絲大小,壓接端子大小不適當,應屬施工不當為理由,要求改善。

再次謝謝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尋,查了"屋內線路裝置規則" 第15條:

導線之連接及處理應符合左列規定:

說真得...你很認真去查詢內規是好得
但在施工合約中是否要明定,說真的我坐工程10年,我想這是領有執照的人員都應該要遵守
宜、得、可...都只是法律上比較含蓄的講法
也增加了可解釋的空間

但既然你是業主,你是付錢的人,材料費你也沒有省,那位甚麼要減價驗收"接續"的線路呢?
假如某個迴路是在規劃後才臨時說要追加,那可能事前材料沒有計算到造成接續,那我覺得ok~
但30mm平方的是主電纜,不可能是臨時才追加的吧?

鉸接能按照規定絞就已經不錯了,連台電都不一定會加銲錫
目前的施工應該都是絞線、單心線都會使用端子壓接後鎖進,如果照法規說得,有銅接頭(可能是螺絲壓迫式)久了很容易發生接觸不良或是心線被"壓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