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uperSonic SP-3001MTS液晶電視電源板吱吱叫(已完修)

楼主(2013-03-08):
各位好,

我目前遇到這液晶電視的電源板ole LS501,Power on後,電源板 J2 & J3電壓12.12V(正常),J4電壓5.03V(V1) 13.29V(V2) 12.84V(V3) 4.94V(SB) 5.04V(5VS) 都正常,可是就是有電源板變壓器會吱吱叫,請問有哪些維修方向可以進行?
*高壓板 & 邏輯板 & 電源板的光偶合都已經更換過,可以排除那些地方的故障~

謝謝~

网友A:
焊點看看有沒有虛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點看看有沒有虛焊

謝謝~
我來針對銲點重焊試試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
我來針對銲點重焊試試看~

變壓器 故障 換新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變壓器 故障 換新就好

wecan大,
這任務太艱鉅了吧!
請問您有嗎?或是哪裡有在賣?

网友C:
有賣.

賣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賣.

褚兄,

哈哈~

了解~
我會努力~不行再說~

网友B:
lcd85311230  大

henrylu500 大

有啦   我拆一個 寄給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d85311230  大

henrylu500 大

wecan大,

不用寄,我跟您約時間,再過去拿好了.

网友D:
會不會是電容不足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會不會是電容不足阿

mfdcf大,
1.謝謝提供資訊,昨天晚上一開始就找到一顆 47uf/50V(測量結果為20.8uf),容量不足,更換後電源板變壓器吱吱叫的聲音就沒有了.
2.然後再繼續檢查其他的20幾顆電容都沒問題,上機測量電源也ok,熱機不到5分鐘,當中華隊得分的時候,我的電源板CA1 68uf/400V電容也得分了(冒煙爆了),再次檢查各電容極性沒接反,問題思考中,待料中(努力中).~

网友E:
對不起.henrylu500版大:

沒有徵詢你的同意.借用你的版面向各位前輩請益類似同樣的問題.事後總覺得太沒禮貌.

又沒尊重到你.因此認為還是應該刪除掉我提問的問題才對.對你所造成的困擾.深感歉意.

希望henrylu500版大能見諒.祝福你早日完修.

网友F:
引用 楼主:
mfdcf大,
1.謝謝提供資訊,昨天晚上一開始就找到一顆 47uf/50V(測量結果為20.8uf),容量不足,更換後電源板 ...

橋式整流器可能要好好檢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橋式整流器可能要好好檢查一下.

ciko.ciko大,
橋式整流器經過測量,確定是好的,再繼續打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對不起.henrylu500版大:

沒有徵詢你的同意.借用你的版面向各位前輩請益類似同樣的問題.事後總覺得太沒禮貌 ...

oldbook33大,
我是沒關係啦,只要您的的問題能解決就好,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ciko.ciko大,
橋式整流器經過測量,確定是好的,再繼續打拼~

希望只是大電容性能不好,換上後一切安好.(而大電容性能不好且會冒煙,難道是本身存在嚴重漏電,那也應該早就冒煙故障了?)

网友:
不知道更換前後的電壓有沒有量過?400v要爆的機會太難了.最好是電容品質己不太理想.

网友G:
這板改用450V,應該會好
你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板改用450V,應該會好
你試試

wang3597大,
我已經改用450V耐壓,謝謝您~

楼主:
各位好,
我已經找到爆68uf/400V電容原因,如下圖:
單電源板檢修時發現

D304銲接點(錯誤SHORT):

D304銲接點(正確):

將銲點解開後後,測量各元件無損壞,裝入68uf/450V電容,通電測量各輸出電壓OK,上機OK,熱機OK.

更換不良元件如下:

完修相片如下:

謝謝各位幫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好,
我已經找到爆68uf/400V電容原因,如下圖:
單電源板檢修時發現

讚..啦

完修了 (小細節,大關鍵)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各位好,
我已經找到爆68uf/400V電容原因,如下圖:
單電源板檢修時發現

h大好,請簡要說明D304位於電路中的位置及功能.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讚..啦

完修了 (小細節,大關鍵)

wecan大,
謝謝指導,感恩~

网友B:
引用 楼主:
wecan大,
謝謝指導,感恩~

您下載的(檔案) 已經短消息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F:
h大好,請簡要說明D304位於電路中的位置及功能.感謝.

ciko.ciko大,

就是下圖這區塊D302 D303 D304 3顆 TO-3P外型,編號:SB3060PT(蕭特基屏障整流器),在那最大的變壓器旁邊
測量一般二極體約0.7V,測量這D302 D303 D304 蕭特基屏障整流器約0.18V(使用電子式電表二極體檔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下載的(檔案) 已經短消息回覆

wecan大,
好的,謝謝~

网友F:
引用 楼主:
ciko.ciko大,

就是下圖這區塊D302 D303 D304 3顆 TO-3P外型,編號:SB3060PT(蕭特基屏障整流器),在那最大 ...

h大好,感謝您的圖示說明.D304看似輸出端整流器.推測因輸出端短路,造成開關管導通時間延長,大電源電容一直處於高速充電/放電狀態,導致電容擊穿燒燬.並謝謝提供本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F:
h大好,感謝您的圖示說明.D304看似輸出端整流器.推測因輸出端短路,造成開關管導通時間延長,大電源電容一直 ...

ciko.ciko大,
不客氣,也謝謝您的補充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