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SA1429-Y 的代用零件

楼主(2013-03-08):
小弟需要一顆 2SA1429-Y
但是在高雄買不到
不知道有沒有可以代用的原件 謝謝

网友:
說說看用在什麼用途或那片板子上,這樣版上的高手們比較好幫忙看喔!

如果要找完全代用的,之前就有分享過了,在這
http://bbs.pigoo.com/thread-16755-2-1.html

楼主:
您好
這顆是用在車子儀表上檔為指示燈的電路中的
作用我也不清楚
您提供的連結裡面的載點已經失效了
不過還是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這顆是用在車子儀表上檔為指示燈的電路中的
作用我也不清楚

若是用在車子儀表上檔為指示燈的電路上,2SA2039 應該可以代用腳位一樣電流較大、頻率也較高~~~參考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這顆是用在車子儀表上檔為指示燈的電路中的
作用我也不清楚

沒有好好看貼喔,要看60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