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F83VF~安裝xp時出現的錯誤碼[已解決]

楼主(2013-03-08):
重灌安裝xp時所出現的錯誤碼~該怎解決?謝謝(原w7下鍵盤有點怪-有些按鍵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A:
1.W7下哪些按鍵無作用?
2.XP不認識AHCI所以藍屏很正常.要改安裝XP要先進BIOS裡改SATA MODE 改成IDE.XP才可以正常安裝.
3.建議先確定是鍵盤故障還是系統問題造成的才不會白忙.因為系統造成鍵盤無作用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B:
感覺上 是AHCI 設定問題  你進去更改一下可以順利安裝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覺上 是AHCI 設定問題  你進去更改一下可以順利安裝OS

我試試看有無此選項~因為機種不同選項也不同~感謝指教

网友C:
我猜是 XP 光碟中沒整合 SATA Driv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是 XP 光碟中沒整合 SATA Driver

早期主機板的話~我會覺得是這個問題~但此機種出廠既是w7作業軟體應有支援SATA Driver才是~只是我在bios中並沒找到ide/sata選項~再試試了~感謝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期主機板的話~我會覺得是這個問題~但此機種出廠既是w7作業軟體應有支援SATA Driver才是~只是我在bios中 ...

FYR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p;t=1279647&p=2

#20 的方式試看看

"開機時進入BIOS 在 Advanced 的 IDE Configuration 進入後 有個

SATA Operation Mode 原本是 Compatible 改成 Enhanced 就可以了"..............

#23

http://vip.asus.com/forum/view.aspx?board_id=3&model=F83VF&id=20091215074114531&page=1&SLanguage=zh-tw

楼主:
duncan 此筆電疑問已完成~感謝各位回文大大的協助~謝謝~發表於 2013-3-8 11:09 PM
FYR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p;t=1279647&p=2

依大大所言進入設定~選項有點不一樣~要設成圖三設定後才能完成XP安裝 因為此機也已使用三年多機種~所以順便清理已硬化的導熱膏~

楼主:
此筆電安裝疑問已完成~謝謝各位回文大大的協助和指教~因為是新手關係貼圖順序有點亂~請多多包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W7下哪些按鍵無作用?
2.XP不認識AHCI所以藍屏很正常.要改安裝XP要先進BIOS裡改SATA MODE 改成IDE.XP才可 ...

bios中以更改設定~xp安裝完畢~鍵盤也以恢復正常使用~感謝大大指導

网友:
我也遇過硬碟壞軌 安裝XP直接藍底白字的 不過好家在你沒遇到這種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