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FP553背光恆亮

楼主(2013-03-08):
如標題~~~

小弟我原本螢幕會一閃一閃,後來把5707換掉後...
卻變成螢幕背光恆亮(我電源鍵還沒打開!!!!)

如圖示...
我已經把紅框中的H945P、2N7000與9024N換過....都一樣!!! (初期測量9024N壞掉)
而且那個區域的溫度都很高...

而且我也找不到該哪裏有再賣電源板

有請各位前輩指導...

网友:
應該是換的9024有問題,再量測看看吧。

网友:
9024N等於是一個開關,用量電壓的比較好找還有那裡有問題.

楼主:
各位前輩.....

我找到問題了,原來是FU9024N看成FU024N...用錯!!
但是原本的FU024N也壞掉...

但是我的FU024找不到零件...可以用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