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會剛開機有時斷電有時自動重開機

楼主(2013-03-09):
電腦有時候剛開機,cpu會轉一下就停止
然後就自動關機,
想要測試是不是哪邊出問題了
結果忽然發現
沒有主機板speaker
如圖

因為電腦是小弟自己組的
但當初沒有注意到
真是有夠笨的n_010|

想說有speaker有錯誤也好檢查吧
不過是現在買主機板都沒附
還是我單純被店家陰了呢n_079|

不過現在還是不知道為什麼有時候會剛開機會自動關機
雖然多按幾次就會開起來了
只是發現是電源供應器風扇先轉,然後主機板燈亮,聽到很像從前3.5磁碟片的聲音後(應該是光碟機的聲音),cpu的風扇才會開始轉
後面就斷電
電腦自動重開
又斷 又重開

但我直接按機殼電源按鍵 強迫關機再重開
幾次後又可以開起來
這是為什麼呢??
是主板問題還是power問題還是cpu??
都在保固期內
不知道要不要都送修@@

网友A:
重好久以前,這東西都是外殼付的阿.....

网友B:
現在的主機板大多內建蜂嗚器了,
找找手冊應該會有寫

网友C:
個人見解:speaker跟您上述的異常狀況是毫不相關,您這主板異常我遇過1.單純bios異常,要用編程器重新刷寫過或換bios ic (小條) 2.cpu掛......(超大條.....)個人經驗,參考參考

网友D:
機箱上的啟動按鈕卡住了,

拔掉啟動按鈕的連線,用起子直接碰觸Power on ,看能否正常.......

附記:還是要提醒您一下,看一下版規,再在發帖三日內改正您發問的標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的主機板大多內建蜂嗚器了,
找找手冊應該會有寫

我買的技嘉版子為H61MA-D2V
他的主板的speaker是需要另外裝的小零件
但是他沒有附n_094|

楼主:
引用 网友D:
機箱上的啟動按鈕卡住了,

拔掉啟動按鈕的連線,用起子直接碰觸Power on ,看能否正常.......

謝謝您我會檢查看看的
PS.我有看完板規  但是我不知道我的標題有甚麼不妥
    還是請大大指點迷津一下  謝謝您n_13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個人見解:speaker跟您上述的異常狀況是毫不相關,您這主板異常我遇過1.單純bios異常,要用編程器重新刷寫過或 ...

沒有啦,speaker只是買的時候沒有附
想問大家是不是店家忘記附給我了

因為原本想說有speaker  有一些簡單的機器故障 可以直接知道  也比較方便

而機器的重開關機才是 我需要解決的問題
而小弟現在有刷bios了
雖然小弟的東西皆在保固期內(cpu.power.主機板)
原本想要送修
但也不知道要送修哪一樣n_094|
還是全都拿去送修n_118|
但是假設是cpu壞掉....
要怎麼判斷呢n_079|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好久以前,這東西都是外殼付的阿.....

是機殼嗎?
但我有買也沒有附阿n_079|
但看主機板內附零件也沒有
PS 我的speaker不是內建的n_100|

网友E:
只是發現是電源供應器風扇先轉,然後主機板燈亮,"有嗶的開機聲後"

你不是聽到嗶聲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是發現是電源供應器風扇先轉,然後主機板燈亮,"有嗶的開機聲後"

你不是聽到嗶聲了嗎? ...

對不起,是小弟的印象錯誤,
謝謝大大指點
小弟已修改了

网友F:
speaker是買機殼才有附!!買主板沒有~

另樓主的情況很像"POWER按鈕卡住""POWER按鈕卡住""POWER按鈕卡住""POWER按鈕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F:
speaker是買機殼才有附!!買主板沒有~

另樓主的情況很像"OWER按鈕卡住""OWER按鈕卡住""OWER按鈕卡住""PO ...

謝謝大大的意見
小弟有修正一下按鈕
看會不會好一點n_118|

网友:
建議主板拔出來裸測比較準

网友:
PC小喇叭大多是由機殼配件提供,如果你的主機板內建蜂鳴器就免裝...

你拉掉POWER-SW杜邦插頭(電源鈕),用金屬物直接碰觸開機針腳,看

是否正常開機。若是代表電源鈕可能生鏽卡住,反之主機板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我會檢查看看的
PS.我有看完板規  但是我不知道我的標題有甚麼不妥
    還是請大大指點迷津一下   ...

請看共同版規第三條,很清楚地告訴您是要如何提問了.............XD

网友:
怕電源開關出問題,Power-SW就換成Reset-SW去開機試就知道了,一般機殼有兩個開關,一個是開機用,一個是重置用,是可以交換使用的,一般會一直斷電重開機,先排除開關問題,再來排除Power問題,最後就是排除Bios問題,有時Bios出錯也會有此情況,更新Bios後就會正常,目前新的主機板都有雙BIOS,預防一顆出問題時還能還原,不過他的還原也只是讓你能開機,並不會真正幫你處理有問題的BIOS問題,之前剛好有碰到需要開機斷電幾次,才開的起來的板子開完都需要回存BIOS,但是關機後,檔案又消失,3V小電池又是正常的,最後刷新BIOS後就完全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啦,speaker只是買的時候沒有附
想問大家是不是店家忘記附給我了

其實也很簡單,把主板含cpu和記憶體帶到技嘉客服,硬推它的板子有問題,讓技嘉客服幫你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