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兩台電腦如何共用一台印表機??

楼主(2013-03-09):
櫃檯上新裝兩台電腦

只有一台EPSON TX120的印表機

印表機只有一個USB的插頭

要如何共用這台印表機啊??

网友:
電腦間有連接分享器或集線器嗎
如果有接印表機那台電腦先設共享
其他電腦設定網路印表機即可
XP介面設定
1.開始_設定_印表機及傳真點選印表機選共用
2.另一台電腦_開始_設定_印表機及傳真_新增印表機_下一步點網路印表機需找到共用印表機名稱
安裝好應該就可以2台電腦共用一台印表機了

楼主:
兩台電腦間沒有連接分享器或集線器

(兩台電腦都沒有連接網路)

要如何設定分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兩台電腦間沒有連接分享器或集線器

(兩台電腦都沒有連接網路)

那就拿一條RJ45線做跳線處理
或是去3C電買一條電腦對電腦的網路線
最少2台電腦要有連結吧不然怎麼共用
還是這台印表機有WI FI功能嗎??
就算有好像也是要連接網路

网友A:
不然還有另一種方法就是使用印表機伺服器

网友:
最土炮的方法...
兩台都裝驅動,
哪台要印時,
USB就插到哪一台.

网友:
用這個吧
2埠USB 2.0 周邊切換器(自動切換)US221A
http://shopping.pchome.com.tw/?m ... =DCAX0Z&ROWNO=5

网友:
請參考
讓您印表機、檔案網路分享免接電腦主機的「SU401 四埠網路USB多用途分享器」
http://blog.chinatimes.com/kocpc/archive/2012/03/29/2117166.html

网友:
怎麼都搞那麼複雜呢?

1. 2條USB線,兩台電腦接印表機用.
2. 另一條USB線接印表機用,若原來已有的話,就把它省下來.
3. 一個接USB和開關用的小盒子
4. 一個6P雙刀雙擲的開關.
5. 3個USB接頭.
6. 利用印表機USB的D+,D-做為6P雙刀雙擲的開關的中間接點.

細節妳去想想吧,如該用那種USB連接線,那種USB接頭.
Good Luck.

楼主:
用USB HUB 可以分享印表機嗎??

网友:
2# 4# +1
4#   +   IP同網路段的不同IP就可以了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304/10/108458_2705664.shtml

网友:
標題應該再加一段話,『希望材料成本在 xxx元以下』。

网友:
感覺好像加上一台HUB.
用手動設定IP做分享會比較簡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然還有另一種方法就是使用印表機伺服器

這個不是也要網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不是也要網路

我說的印表機伺服器
就是類似8樓的那種機器就不用接網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