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發帖或是回覆的時候,送出鍵都要點好幾次才有動作!

楼主(2013-03-09):
最近發帖或是回覆的時候,送出鍵都要點好幾次才有動作!

從上次老大問說,個人日誌有沒問題的時候開始,
但是機率不是很高,是我網路連線慢的問題嗎?
還是壇論流量太大,回應比較慢呢?

請問大家有沒有遇到過!

网友:
我有遇到過,
網路連線慢 me too

网友:
我有遇到上一秒正常 下一秒進不來 後來用 tracert 測了一下 得到以下數據
SeedNet 是我線路的部份 到 HiNet 的後半部就出現 Timeout!

Tracing route to bbs.pigoo.com
over a maximum of 30 hops:
  1    <1 ms    <1 ms    <1 ms  192.168.1.1
  2    21 ms    21 ms    21 ms  59-105-250-1.static.seed.net.tw [59.105.250.1]
  3    22 ms    23 ms    23 ms  h253-192-72-89.seed.net.tw [192.72.89.253]
  4    21 ms    21 ms    21 ms  R122-137.seed.net.tw [192.72.122.137]
  5    27 ms    27 ms    27 ms  R58-125.seed.net.tw [139.175.58.125]
  6    27 ms    27 ms    27 ms  R56-22.seed.net.tw [139.175.56.22]
  7    27 ms    27 ms    27 ms  R58-157.seed.net.tw [139.175.58.157]
  8    27 ms    27 ms    27 ms  h133-192-72-110.seed.net.tw [192.72.110.133]
  9    27 ms    27 ms    27 ms  R58-154.seed.net.tw [139.175.58.154]
10    27 ms    27 ms    27 ms  r4207-s2.hinet.net [210.242.214.142]
11    30 ms    30 ms    29 ms  TPDT-3011.hinet.net [220.128.3.246]
12    32 ms    31 ms    31 ms  TCHN-3011.hinet.net [220.128.16.9]
13    32 ms    32 ms    32 ms  tchn-3301.hinet.net [220.128.16.193]
14    32 ms    37 ms    32 ms  h149.s228.ts.hinet.net [168.95.228.149]
15     *        *        *     Request timed out.
16     *        *        *     Request timed out.
17     *        *        *     Request timed out.
18     *        *        *     Request timed out.
19     *        *        *     Request timed out.
20     *        *        *     Request timed out.
21     *        *        *     Request timed out.
22     *        *        *     Request timed out.
23     *        *        *     Request timed out.
24     *        *        *     Request timed out.
25     *        *        *     Request timed out.
26     *        *        *     Request timed out.
27     *        *        *     Request timed out.
28     *        *        *     Request timed out.
29     *        *        *     Request timed out.
30     *        *        *     Request timed out.
Trace complete.

EX: 因為Time out了 所以也不知後面那幾台那台有問題 個人猜 是線路暫時調整或機房重開機吧n_141|

网友A:
請大家幫我關注一下這個問題,因為烏骨雞學姐她說也有遇到,懂網路的朋友遇到時麻煩協助看是什麼地方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大家幫我關注一下這個問題,因為烏骨雞學姐她說也有遇到,懂網路的朋友遇到時麻煩協助看是什麼地方有問題 ...

原本,我也以為是個人網速的問題,
但是,在公司也會,在家裡也會,
這就有點問題了!
從發文後,到現在又不會有這種情形了。

我個人猜測,應該是伺服器回應的問題:
①痞酷最近太火紅了,新會員多了不少,伺服器撐不住了。
②因為圖片及檔案都在伺服器上,所以有時瞬間的流量太大,伺服器及頻寬撐不住了。

建議:
①加強新會員權限的控管,例如:某個群組以上才能下載附件,以老大的原則來說,應該是不會這樣作。
②花錢買新伺服器及加頻寬,以我們老會員的了解,不會要求老大這樣作。
③就這樣吧!一點點小問題,我們可以接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大家幫我關注一下這個問題,因為烏骨雞學姐她說也有遇到,懂網路的朋友遇到時麻煩協助看是什麼地方有問題 ...

Tracing route to bbs.pigoo.com [211.20.236.22]

over a maximum of 30 hops:
  1     1 ms     1 ms     1 ms  192.168.1.1
  2    17 ms    18 ms    18 ms  h254.s98.ts.hinet.net [168.95.98.254]
  3     *       17 ms    17 ms  CAW1-3302.hinet.net [168.95.129.34]
  4    22 ms     *       21 ms  220-128-28-94.HINET-IP.hinet.net [220.128.28.94]
  5    25 ms    23 ms     *     SKC1-3012.hinet.net [220.128.25.74]
  6    23 ms    23 ms    23 ms  tchn-3012.hinet.net [220.128.17.22]
  7     *       22 ms    23 ms  tchn-3301.hinet.net [220.128.17.113]
  8    23 ms     *       22 ms  h149.s228.ts.hinet.net [168.95.228.149]
  9     *        *        *     Request timed out.
10     *        *        *     Request timed out.
11     *        *        *     Request timed out.
12     *        *        *     Request timed out.
13     *        *        *     Request timed out.
14     *        *        *     Request timed out.
15     *        *        *     Request timed out.
16     *        *        *     Request timed out.
17     *        *        *     Request timed out.
18     *        *        *     Request timed out.
19     *        *        *     Request timed out.
20     *        *        *     Request timed out.
21     *        *        *     Request timed out.
22     *        *        *     Request timed out.
23     *        *        *     Request timed out.
24     *        *        *     Request timed out.
25     *        *        *     Request timed out.
26     *        *        *     Request timed out.
27     *        *        *     Request timed out.
28     *        *        *     Request timed out.
29     *        *        *     Request timed out.
30     *        *        *     Request timed out.

Trace complete.

經使用 交叉比對 確定在 h149.s228.ts.hinet.net 的後面那台主機為中斷點 可以詢問 Hinet 中斷原因為何~
看是否有施工或維護工事

另外前面有不良的部份應該是我們這附近主機有不良 與h149後面的主機無關(我們這附近本來就會無故瞬斷)

第一段紀錄是 SeedNet Tracert Hinet
第二段紀錄是 Hinet Tracert Hine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racing route to bbs.pigoo.com [211.20.236.22]

over a maximum of 30 hops:

那個中斷應該是因為Wish大的Router有設定不回覆Ping。不是網路問題。
所以直接Ping bbs.pigoo.com也是Timeout。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個中斷應該是因為Wish大的Router有設定不回覆Ping。不是網路問題。
所以直接Ping bbs.pigoo.com也是Tim ...

難怪我覺得怪怪的 印象中 相對路徑上不會有那麼多中斷點
那就再想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