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變壓器問題

楼主(2013-03-09):
小弟有一問題一直無法想通
手機的變壓器上標示Input:AC 100V~240V及OutputC 5V
但在工廠內有一區是使用440V變220V再由220V變110V的插座給電腦及一般電器使用
手機插上充電可以充但觸控螢幕無法正確點選(會亂飄,點下方它自己亂跳到上方任一處點選)
手機使用USB插電腦充電也是相同情形~量測該電源電壓113V及59~60Hz

但在工廠另一區電源量測起來為135v,手機插著充電,觸控螢幕卻可以用

在家裡也都正常,量測電壓為116V

請教電源是否需要到115V以上給變壓器才算正常?

网友A:
日本電壓100V而已!!!

手機原廠充電器基本上設計應該是100~240 全電壓支援

但為啥你的環境會發生!!說真的一時間也想不出來ㄟ

你能量量看在113那區,USB 5V電壓輸出是否正常呢?

网友B:
我忘了,在那裡看到的,
現在的電容觸控屏,
遇到電流過強的充電器,
作動好像都不是太正常的樣子,
我的手機之前,也是會挑充電器。

网友C:
USB 線穿入環磁芯繞3圈

-----------------
手機的觸控螢幕  是電容感應式觸控螢幕  而電容是以電場感應工作
有問題的工廠區的AC 線上雜訊過大(不排除那台電腦產生的雜訊)   進入電容感應式觸控螢幕
觸控螢幕以為有千萬隻指頭觸控中     因此會亂飄

施害者         ==> 加害途徑(含作案工具)    ==>  受害者
雜訊源         ==> 干擾途徑(或干擾工具)    ==>  受干擾裝置
對測:
降減雜訊源 ==> 切斷途徑(工具)              ==>  強化抗干擾能力

施害者:  嫌犯太多  捉到也不一定能辦他
受害者:  手機  是不可能改了
途徑: 剩下就是USB 線  切斷就不能 充電

恐龍法庭  審判終結   無解~~開玩笑

要上訴:   強化干擾途徑 的   抗干擾能力

認識你的電源供應器-元件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14672-1-1.html

借用 狼大這篇幾張圖  我再改成下圖

主要是要那顆 環磁芯 拆買都可 內徑要夠大 將其上的漆包銅線去除後
USB線  小的接頭那端  穿入繞3圈  試試看
如下圖  轉自murata
http://www.murata.co.jp/mt/mt-se ... %AD%96&limit=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本電壓100V而已!!!

手機原廠充電器基本上設計應該是100~240 全電壓支援

嗯~改USB線量測看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 線穿入環磁芯繞3圈

-----------------

此類似方法~我有試過~不過我是拆數位相機的USB的輸入端磁蕊與輸出端磁蕊來裝

輸入端磁蕊只繞2圈而輸出端只繞1圈~也不行

您提供的方式我再拆壞的的電源供應器上的磁蕊試試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忘了,在那裡看到的,
現在的電容觸控屏,
遇到電流過強的充電器,

不過是原廠的充電器耶~也有試過比原廠充電器提供較低的電流也一樣
~謝謝提供

楼主:
先找殺肉的電源供應器選較大顆的環磁蕊

繞三圈

明天到工廠測試

楼主:
唉~使用環磁蕊繞三圈還是一樣
繞四圈也一樣
繞兩圈也一樣
繞一圈也一樣

网友D:
這是手機本身問題 HTC都會ˇ這樣  跟邊壓器  與外接USB都無關

楼主:
抱歉~之前發帖發錯位置~謝謝hannahmo幫我移過來這裡~~真是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是手機本身問題 HTC都會ˇ這樣  跟邊壓器  與外接USB都無關

這也是我納悶的地方~原廠也建議我寄回去測試~但正常電壓供應卻是沒問題~這就不知道他們會不會真的

承認手機有問題??不過最後要是沒解答~可能也是要寄回去原廠測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也是我納悶的地方~原廠也建議我寄回去測試~但正常電壓供應卻是沒問題~這就不知道他們會不會真的

承認 ...

軟體版本有可能  我之前是換板  以我修過手機的經驗 應該是接口那邊有問題引起的大致上換板 應該問題就好了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看來還是算了吧~家裡用都正常~只要電壓有超過115V的地方都正常

网友E:
如果改用行動電源在該有問題場所充電也會嗎?
小弟猜想:充電時有電流,產生磁場(小),跟場所磁場(大)(可能是機器或機台造成) 互相影響,導致手機螢幕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改用行動電源在該有問題場所充電也會嗎?
小弟猜想:充電時有電流,產生磁場(小),跟場所磁場(大)(可能 ...

對耶
想不到其他方式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