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5050 series (ZR3) 短路不開機

楼主(2013-03-09):
型號:ACER Aspire 5050 series (ZR3)
狀況:按電源啟動鈕,電源燈閃幾下就沒動作了,CPU風扇連動都不動
測量到CPU這幾個MOS怪怪的,拔下來測量都已經短路了與電源管理IC都燒了
最糟糕的是這2個型號與封裝是什麼,附上圖片請知道的大大們為小弟解答一下,如果買不到有可替換的型號嗎?
紅框內的MOS請問這是什麼封裝的呢?
這是他的焊點
這2個MOS請問詳細的型號是?
他上面寫
第1顆
1412 BA6XIL
第2顆
1414 BA6P2V
請問這2個正確的型號是?還是有可替換的呢?

小弟第一次發帖不知道這樣對不對

网友A:
UltraSO-8 packet
可用TDSON-8 packet的MOS來代。

那兩顆分別為AOL1414、AOL14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UltraSO-8 packet
可用TDSON-8 packet的MOS來代。

請問~我在露天拍賣找到
BSC042N03S G
BSC052N03S G
這兩顆他的參數好像比較接近
我想用
BSC042N03S G 代換 AOL1412
BSC052N03S G 代換 AOL1414
請問這樣可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AOL1412

AOL1414

感謝大大的資料唷~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我在露天拍賣找到
BSC042N03S G
BSC052N03S G

兩顆總覽起來,耐電流稍微遜色些。
另外開關切換延遲時間也是較差一點,可以找看看還有沒有其他型號,若沒有較好的,再考慮用這兩個型號來代用。

楼主:
之前想說這台應該只有電源管理IC+CMOS整組燒掉而已應該換一換就可以了
在買之前在量量看還有什麼壞掉的順便訂購換一換( 可以省運費)
卻發現原來不只這些東西有問題而已,還有地方也短路
PC131  PC152 都短路,於是拆光CPU供電的部分與這2顆電容,直接量還是短路再往下找
C462 C464 C470 C474 都呈現短路狀態
個人判斷從PC131與PC152這邊過來大致分為3個迴路(L45與L47)第1組(L4與L5)第2組(L44)第3組
L44這組與C462 C464 C470 C474是在一起的所以先拆開L44拆開後C462 C464 C470 C474不短路了
所以應該不是這回路問題,給他先焊回去,焊回去又呈現短路了,可以確定不是他在作怪
再來拆開(L4與L5)第2組迴路,拆開後C462 C464 C470 C474與PC131  PC152都沒短路了
於是確定第2迴路這邊有問題,想說應該不會這麼賽燒晶片,這迴路都沒什麼只有9個電容,不想量了就一次拆光他,
如果還是呈現短路就是晶片了,拆光了直接量C99 C105還是短路,這下子真的暈了,真的是晶片想修也沒零件~
晶片拆除後都沒短路了~這下子真的要棄修了~沒零件+沒工具

圖面上寫的晶片型號:RS485M A11 HT
實際拆下的晶片型號:RS485WC
有人有晶片可以修的嗎?~可以報價給我唷~晶片+焊上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想說這台應該只有電源管理IC+CMOS整組燒掉而已應該換一換就可以了
在買之前在量量看還有什麼壞掉的順便 ...

晶片...被毀容了@@"

楼主:
修正一下晶片型號是RS485MC
老花眼了~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片...被毀容了@@"

哈哈~被你發現啦!~其實你看到的是已經拆起來了的樣子
想說已經壞了~心都涼了~就隨便拆~然後就過熱表面都像是爆炸一樣~哈哈~

网友:
真慘...爆精~

网友D:
晶片爆成這樣,可想而之,當初溫度也不知道多高,我想板子8成以上也變形了吧!還有AMD的CPU也是很會壞的唷!

要修板或換板建議先確定CPU是好的,常常碰到板子修好卻不能開機,搞了半天原來CPU也掛點了

网友C:
去掏寶買片主板來換應該比較滑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晶片爆成這樣,可想而之,當初溫度也不知道多高,我想板子8成以上也變形了吧!還有AMD的CPU也是很會壞的唷!

要 ...

哈哈~真的誤會囉~爆成這樣是我拆下來後再放回去拍照的~還沒拆之前整顆都是完好如初的
板子~沒變形~還是好好的
感謝大大的提醒~我先確定CPU是不是好的再來買~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掏寶買片主板來換應該比較滑算@@"

水大~好提議~我馬上行動~哈哈~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晶片爆成這樣,可想而之,當初溫度也不知道多高,我想板子8成以上也變形了吧!還有AMD的CPU也是很會壞的唷!

要 ...

大大請問唷!~CPU~除了交叉測試外~有方法可以確定他的好壞嗎?
水大~建議我到掏寶網買~是找到便宜的~但是沒辦法買~除非有人願意代購
只有露天拍賣找到2800換板~我的板沒有損傷~可是有拆過了他應該不會想要換
只有直接跟他購買3200好貴買之前我想請教各位大大們有方法可以量測CPU的好壞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大請問唷!~CPU~除了交叉測試外~有方法可以確定他的好壞嗎?
水大~建議我到掏寶網買~是找到便宜的~但是沒 ...

你給我確定的板上編號  我21 過去深圳 可以代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給我確定的板上編號  我21 過去深圳 可以代購

它上面寫的板子編號~是這個嗎?
DAOZR3MB6C1 REV:C

這張板子有3個版本外型都一樣(我的是IDE介面的)
差別在
1個IDE介面 1個minSATA 1個SATA

我想改為SATA的插槽因為手邊多了一個SSD想給這台用
但是問題有2個讓我很困擾
問題1
它的光碟機插槽不知道一不一樣~看起來好像一樣
問題2
它有插槽不一樣 我附圖上來讓各位大大們幫我看一下
這個板子和我的一模一樣

我想改為這個板子但是插槽不一樣

我的板子上面原本插了一張卡像這樣他有2條線跑到面板去~這是視訊鏡頭用的嗎?如果不插只是鏡頭不能用而已不影響功能嗎?

如果買SATA版本的板子他那個擴充插槽不插卡的話能用嗎?還是不能?
我想確定一下這2個問題在確定要買哪個板子~有大大知道的嗎?拜託一下跟小弟說一下

网友F:
抱歉...借用一下圖片說明~

miniPCIe介面:可插無線網卡及SSD(須為相容介面規格)

Sata介面:可插2.5"Sata硬碟及SSD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抱歉...借用一下圖片說明~

大大~小弟大概懂了~原來我的板子上那張卡是無線網卡~那兩條線~是接天線的
如果我硬要改為SATA介面的板子~這麼說的話我也要順便找一張MINIPCI-E的無線網卡囉
是這樣子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給我確定的板上編號  我21 過去深圳 可以代購

老大~那就決定囉~以下這個板子
這個應該是他的料號 和板號
MB.AG306.002    DA0ZR3MB6E0

老大~那就麻煩你囉~感恩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給我確定的板上編號  我21 過去深圳 可以代購

感謝大大的幫忙~真是太謝謝了~超級感恩
從PC上的RAID-0拆1個SSD下來給這台用
原本的硬碟~買個轉接的盒子塞在光碟機的位置~這樣的組合感覺還不錯用

搞定開機了~

唯一遺憾的是~轉了一大圈~晶片壞了~沒有專業工具與技術~可以換晶片~不太合乎DIY的精神~哈哈........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幫忙~真是太謝謝了~超級感恩
從PC上的RAID-0拆1個SSD下來給這台用

相信維修過程中學到了很多的經驗~~~過程最重要,下次一定會更熟練~~~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