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rt 2】 籃球機電路問題

楼主(2013-03-09):
網路蒐集到的籃球機完整電路圖

經過整理+去掉矩陣電路後重新畫的(因為純手工   圖片畫歪  敬請大大見諒)

之前有前輩大大建議我用微動開關製作比較簡單,但我弄完報告後,老師又叫我改成紅外線+跟外面籃球機不一樣的idea

因為他說 如果空心球的話 怎計分??   這讓我啞口無言...

所以我又把紅外線畫上去= =

所整理出的問題如下     希望好心大大能給小弟我幫助:

1. 紅外線感應籃球進框    我在外面籃球機觀察  是發射接收都在同一邊  然後前面放一個鐵片反射      那上圖那個紅外線電路是否可以這樣做....(電路會部會接完後  放不進籃框附近 = =)

2.      這個是什麼零件....

3.     這個又是哪個電路

4.把所有電路擠在一個電路板上比較好還是分成數個電路板然後再接起來比較好...

5.光華我看到有賣 紅外線接收發射材料包    一包400元....我想問跟上圖紅外線電路有沒有差

6.程式問題目前還沒開始

拜託各位前輩大大了....零件目前大概都買了~~  5xx元

网友A:
2.是指撥開關....到露天拍賣找圖看!!!!

3.是mcu 的reset 開關 ....重置用.....

5.紅外線接收發射材料.....用線路圖的...應該會畢比較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是指撥開關....到露天拍賣找圖看!!!!

3.是mcu 的reset 開關 ....重置用.....

2.光華商場有嗎    長怎樣  (因為材料表沒有寫= =)
3.那個是怎樣街的  那個方塊我搞不懂   材料表又沒寫= =

网友A:
引用 楼主:
2.光華商場有嗎    長怎樣  (因為材料表沒有寫= =)
3.那個是怎樣街的  那個方塊我搞不懂   材料表又沒寫= ...

2.這種開關很普遍!!!...應該不難找!!!....

3.左邊那個只是代表正負電源的接法....右邊的如下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2.這種開關很普遍!!!...應該不難找!!!....

2.開關跟紅外線的關係是什麼阿    為何要用到那麼多開關= =
3.只要照那樣街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2.開關跟紅外線的關係是什麼阿    為何要用到那麼多開關= =
3.只要照那樣街就可以? ...

2.使用8個開關..共可編256個密碼.....可供256個人同時使用相同電路而不會相互干擾!!!....
3.照那樣接就可以....那是基本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使用8個開關..共可編256個密碼.....可供256個人同時使用相同電路而不會相互干擾!!!....
3.照那樣接就可 ...

2.那如果接完紅外線電路    那八個指撥開關要怎用= =

另外大大如果是您你會把這個所有電路都弄在一張電路板嗎還是會分兩~三張電路板

紅外線接跟收要放在同一邊然後前面放一個鐵片    還是一邊收一邊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2.那如果接完紅外線電路    那八個指撥開關要怎用= =

另外大大如果是您你會把這個所有電路都弄在一 ...

2.線路圖中的HT12E和HT12D...兩邊的指撥開關上下位置要相同...才能接收

原理跟鐵捲門的遙控器是相通的!!!.....

把顯示器的部分另外拉出來(做門面)....其餘部分應該可以濃縮在一起....變壓器除外...

紅外線部分......我是認為應該一邊發一邊收...放在籃框兩旁下緣......籃球有進球框....才能計分

就好比夜市彈珠台......進洞才會亮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線路圖中的HT12E和HT12D...兩邊的指撥開關上下位置要相同...才能接收

原理跟鐵捲門的遙控器是相通的!! ...

所以電源供應器要另外做一個囉??

网友B:
但...這篇重點好像是!!!

老師有問到"空心進籃"怎計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這篇重點好像是!!!

老師有問到"空心進籃"怎計分?~~~~

但應該是無解八     而且老師還說微動開關很容易壞掉  籃球一直壯壯壯的   所以還是叫我改回紅外線而且還要再想想如何做出跟外面不同的投籃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電源供應器要另外做一個囉??

我不知道您要做到什麼"程度"???.....

換做是我的話....我會這麼做!!!!.....

找一個適合的鐵盒子(材料行都有!!).....變壓器直接鑽洞鎖上.....所有零件做在一塊板子上(顯示器.紅外線收發燈除外).....鐵盒子上方挖洞安裝顯示器.電源開關.重置開關....將紅外線收發燈拉出來裝在籃框兩旁下緣

至於鐵盒子的裝法...您可搜尋antlu大大的相關作品....都做的很有創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您要做到什麼"程度"???.....

換做是我的話....我會這麼做!!!!.....

好的    感謝    我還會再跟組員討論的

話說五月二十幾號要做完    不知敢不敢的上XDD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感謝    我還會再跟組員討論的

說真的...
老師的話能聽狗屎就能吃

微動開關撞撞撞容易壞掉?
那也要看你的微動開關是安裝在怎樣的位子,用怎樣的方式讓球去觸動
如果讓開關正面接受籃球的荼毒,我相信很快就壞
但如果是垂直於球框,用延伸壓板去讓球落下時感應,我想不會承受那麼大的撞擊
=========
電梯導軌旁,每一個樓層至少都有安裝三顆微動開關,雖然電梯不會對開關產生"撞擊",但一台電梯每天上上下下那麼多趟,假如真如老師講的,那我想全世界就不會用微動開關當作是上下極限感測開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說真的...
老師的話能聽狗屎就能吃

可能他想  我會把微動安裝在籃框   這樣就會直接受到撞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他想  我會把微動安裝在籃框   這樣就會直接受到撞擊...

不安裝在籃框!!要裝在哪呢?....
但安裝的角度與位子卻有很多種變化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感謝    我還會再跟組員討論的

如圖片....這樣子的話....空心球....應該也會計分吧!!!....

至於怎麼裝才不會撞壞???.....發揮您的巧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圖片....這樣子的話....空心球....應該也會計分吧!!!....

至於怎麼裝才不會撞壞???.....發揮您的巧思 ...

如果用紅外線就比較可以避免被撞壞    若是微動裝在籃框可能會被撞壞~

网友C:
其實這個題目沒有這麼複雜的,
感應接收的用紅外線的就可以了,但也不需要編碼,看個人想法
空心球和非空心球怎麼辯識也不是太麻煩,
空心球和非空心球通過紅外線的速度是不一樣的,造成遮沒的長度是不同的
剩下的就是學生要好好思考怎麼不一樣,然後用什麼方式去取得不一樣的信號
5月20幾啊,應該是還好,但看了一下如果還在想組合語言和c時,
此時就該放棄組合語言了,因為用組合語言絶對來不及的,
用組語把程度寫完大概要寫1500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這個題目沒有這麼複雜的,
感應接收的用紅外線的就可以了,但也不需要編碼,看個人想法
空心球和非空心球 ...

挖X   1500行

老師說要我試試看能不能辦到   用紅外線  然後空心球+3分   打到籃框進去+2分     但前提要我先做出功能

楼主:
引用 楼主:
挖X   1500行

老師說要我試試看能不能辦到   用紅外線  然後空心球+3分   打到籃框進去+2分     但 ...

現在學C  寫這電路程式   大概要多久      5月二十幾號前完成  不知道來不來得及

网友:
用紅外線  然後空心球+3分   打到籃框進去+2分
上面己經說了,空心球和一般進球,在球進入藍框的速度是不一樣的
一樣的球速度不同通過紅外線會有什麼不同,請想一下
紅外線編碼是不一定需要,但電路會跟著作修正,請好好去想一下什麼地方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用紅外線就比較可以避免被撞壞    若是微動裝在籃框可能會被撞壞~

裝微動開關不一定會被撞壞......看您裝在哪裡???.....

只是微動開關的誤判率....分數可能會差距很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現在學C  寫這電路程式   大概要多久      5月二十幾號前完成  不知道來不來得及 ...

要多久,沒人有答案,程度好的對硬體熟c或組語也熟的人,一星期內大概就搞定了
但不管什麼東西,還是請先動手才有答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裝微動開關不一定會被撞壞......看您裝在哪裡???.....

只是微動開關的誤判率....分數可能會差距很大!!!. ...

恩恩

上次我玩投籃機  那台好像壞掉   我那時候投籃   撞到框   他會+2分   進去又在+2分    但應該很少投籃機用微動開關八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多久,沒人有答案,程度好的對硬體熟c或組語也熟的人,一星期內大概就搞定了
但不管什麼東西,還是請先動手 ...

恩恩   我會努力學的    現在超凡  藥學很多東西   時間快不夠X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2.這種開關很普遍!!!...應該不難找!!!....

RESET那個地方     (VCC下方電容的左邊)
那是一個零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RESET那個地方     (VCC下方電容的左邊)
那是一個零件?

那個是按鍵開關...通常會用這種......

順便介紹一個商品(投籃機)....給您參考一下.....

看看人家的構造....巧思.....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02756544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是按鍵開關...通常會用這種......

那個我看過    超貴= =   我買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是按鍵開關...通常會用這種......

為什麼紅外線那邊要那麼多按鍵開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個我看過    超貴= =   我買不起

不是要您買...是讓您參考

學習別人的長處.....吸收消化變成自己的知識!!!!......

零件..成本...多少錢....都算的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要您買...是讓您參考

學習別人的長處.....吸收消化變成自己的知識!!!!......

為什麼紅外線那邊要那麼多按鍵開關
那個6000元投籃機紅外線不知道裝哪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為什麼紅外線那邊要那麼多按鍵開關
那個6000元投籃機紅外線不知道裝哪

那邊....不是接按鍵開關.....AD8~~AD11.....是接指撥開關

建議您先去了解HT12E/D是如何動作!!!...

您都沒有認真在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邊....不是接按鍵開關.....AD8~~AD11.....是接指撥開關

建議您先去了解HT12E/D是如何動作!!!...

紅色框框  是按鍵開關
紫色框框  是指撥開關

應該是這樣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紅色框框  是按鍵開關
紫色框框  是指撥開關

沒錯!!!....不過您漏掉一個!!!!....

紅色圈圈那個也是指撥開關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錯!!!....不過您漏掉一個!!!!....

紅色圈圈那個也是指撥開關 ......

那就是四個的指撥開關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四個的指撥開關嗎

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錯!!!....

那些按鍵開關是代表什麼意義,難道要按住才能動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些按鍵開關是代表什麼意義,難道要按住才能動作

我很想罵你ㄟ!!!

你要不要先考慮看HT-12E/D的Datasheet

你圖上面都畫出來了,AD??好像怪怪的,應該是Dx

HT-12E 編碼 IC 的接腳,Pin1~Pin8(A0~A7)作為 8 位元=256 組密碼設定,Pin10~Pin13(D0~D3)作為 4 位元資料輸入,也就是說設定一組密碼後,編碼 IC 會將此密碼與資料一同傳送出去,當接收端所設定的密碼相同時,讀取 4 位元資料。編碼 IC 的 Pin17(DATA OUT)是資料發送端,Pin14(TE)為編碼致能接腳,當 TE 接腳為低電位“0”時,將 A0~A7 所設定的密碼與 D0~D3 的 4 位元資料進行編碼組合,由 DATA OUT 端以串列資料傳送出去,假如 TE 接腳為高電位“1”時則停止編碼與傳送,此 TE 接腳狀態直接接地,使其低電位,讓編碼 IC 一直進行編碼、傳送動作。

HT-12D解碼IC的接腳,同樣原理,Pin1~Pin8(A0~A7) 作 為 8 位 元 =256 組 密 碼 設 定 ,Pin10~Pin13(D0~D3)作為 4 位元資料輸出,當發射端與接收端密碼相同時,編碼電路所傳送的 4 位元資料會顯示在解碼電路 4 位元資料輸出接腳,解碼 IC 的 Pin14(DATA IN)為資料接收端,連接 接 收 模 組 的 Pin2(DIGITAL OUTPUT) ; Pin15(OSC2) 與Pin16(OSC1)連接電阻產生工作頻率;Pin17(VT)為解碼致能接腳,當接收電路接收到串列資料時,解碼 IC 會連續核對密碼四次,當密碼相同時,使得 VT 解碼致能接腳呈現高電位“1”,並將 4 位元資料送至 Pin10~Pin13(D0~D3),密碼錯誤時,VT 解碼致能接腳呈現低電位“0”,保留原始資料,也就是拴鎖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想罵你ㄟ!!!

你要不要先考慮看HT-12E/D的Datasheet

好的= =小弟我還沒完全搞懂   sorry...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小弟我還沒完全搞懂   sorry...

你的一些問題都在datasheet裡面有講了
在不行,你就做一個小小的實驗

電路又很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一些問題都在datasheet裡面有講了
在不行,你就做一個小小的實驗

恩  好的  我會盡量找時間趕快研究...這星期又要報告一次   超煩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好的  我會盡量找時間趕快研究...這星期又要報告一次   超煩  呵呵

加油...
你自己動作先做個lab!!!
報告大概就能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