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建顯示加外接顯示的雙螢幕設定

楼主(2013-03-09):
請教一下, 小弟的主機板是華擎G41C-VS, 若想使用內建顯示加外插顯示卡做三螢幕輸出,
請問要如何設定才能三螢幕顯示?? 謝謝.

网友:
有些難度 因為 一般內建顯卡 只要接上PCI-E 就會變成由獨顯來顯示 況且 現在的顯示卡都有D-SUB/DVI/HDMI三用途---同樣也可以使用  內建的顯示DVI-D是不能接類比示顯示[ 就是不能用DVI轉D-SUB] 所以 獨顯就可以依需求用了  聽說有些主板可以內加外顯示..要找一下資料 但是 G41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