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裡有ecu改裝經驗的達人嗎?

楼主(2013-03-09):
如題?
因我同學是專職司機
聽說改完對油耗及馬力有很大的改善
所以想聽聽看專業人士的建議
感謝

网友:
改引擎供油電腦~
不外乎
1~要省 ~油耗
2~要提升馬力~
不過這2點是魚與熊掌~難以兼得~
不過到是可以修改到最適合自己使用的~
我裝過外掛可以調式~不過後來麻煩賣了~
效果是有~

网友A:
改變含氧感測器輸出數據
來欺騙電腦控制噴油嘴開啟的時間長短
便能增加或減少空燃比
達到油耗與動能變化

网友:
沒有原廠的除錯器會很難

除非自己全改, 但是有可能會影響汽車安全, 保險不受理, 續照有困難

不是職業賽車玩家, 最好不要改

网友:
商用車跟乘用車不同...

楼主:
感謝樓上幾位的回答
因之前曾幫一位客戶換裝過一台audo的ecu晶片
只是當時沒問他晶片的來源
所以這次同學問我這問題
我也答不出個所以然
當然還是想看看這裡有沒高手可以處理這類問題

或著有站友有這方面的專業
我可以請我同學直接找你
他是在高雄義大開遊覽車的
所以才會有這須求
而且他還有不少同事也有同樣的須求

网友:
大部分ECU都是改大動力為主,改省油的少見

网友B:
大型商用車改晶片我知道阿~~~但大多不是為了省油

而是透過修改ECU晶片(俗稱改電腦)內的引擎運作參數將被限制住的
引擎馬力釋放出來,改省油不如改駕駛習慣.........運用柴油引擎的
最大扭力來運行\換檔時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型商用車改晶片我知道阿~~~但大多不是為了省油

而是透過修改ECU晶片(俗稱改電腦)內的引擎運作參數將被限 ...

可以留電話給我嗎?
我想多一些了解

网友:
我只會改機車的ECU 噴油嘴 節流閥 含氧....等等

但是汽車的就......SORRY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留電話給我嗎?
我想多一些了解

你看看你朋友講的是不是指這個...
http://s.360che.com/bbssearch.php?keyword=%E4%BF%AE%E6%94%B9+ECU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你朋友講的是不是指這個...
http://s.360che.com/bbssearch.php?keyword=%E4%BF%AE%E6%94%B9+ECU ...

應該沒錯
只是他的車是FUSO 278型的
可以的話先談談
多了解一下
如安裝程序和必須配合的事項及金額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沒錯
只是他的車是FUSO 278型的
可以的話先談談

過程大概就是如該文章中所說,改引擎ECU最多就是把ECU模組拆下來而已,
其他機件都不會動到,然後把該引擎現有的運作參數傳送回國外廠商,修改後
再傳回寫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變含氧感測器輸出數據
來欺騙電腦控制噴油嘴開啟的時間長短
便能增加或減少空燃比

汽油車的話意思應該是高速的時候噴少一點油,達到引擎稀薄燃燒,但是這個的缺點就是引擎很容易過熱。

网友:
引擎是死的
改這只不過是把馬力解放
也就是壞的快
10年要壞的引擎5年就掛
所以看使用率
你知道台灣沙石車三年就掛
因為也是超過負載壽命變短

网友:
個人淺見....
1.
商用車販售時通常會搭配幾顆同系列不同輸出內容的引擎給客戶選擇,實際
上這些引擎構造都相同、機械參數也相同,唯一差別就是使用的ECU運作參
數不同,而使這些引擎可衍伸出許多不同動力輸出的型號...

修改引擎ECU就是用另一具馬力、扭力輸出較高型號的引擎ECU內容
拿來套用在原本這顆引擎上,使其有另一具高輸出引擎的動力表現。
當車輛需要靠修改引擎ECU獲得大輸出時代表車主當初選擇錯誤,導
致引擎動力不敷使用,造成油耗過高動力不足的結果.....

2.修改後車主該怎麼科學驗收?
我看了一些資料,好像車都沒有上馬力測試機跑馬力,證明原先動力
有多少升級後又提升了多少馬力輸出,僅靠司機自我感覺來驗證...

3.引擎ECU內容與引擎型號不符,萬一哪天回到母廠做維修時造成相關
權益受損怎麼辦?....或者是後來因這問題衍伸出的狀況

修改廠商對車主有怎樣的承諾與保障?

4.引擎配置需要搭配變速箱,每具變速箱都有其運作、輸出極限,引擎
可不能改的超過變速箱的輸入最大負荷唷,更不能將引擎耐受逼太高...
好比說原先它運作時用八成功力,修改後達到95%就會造成引擎壽命變短

网友:
曾經被授權修理商用航空發動機之Eegine Control Unit
INPUT 有六種參數:
1. 油門角度 PLA
2. 高壓軸轉速 N2
3. 低壓軸轉速 N1
4. 進氣溫度 TT2
5. 進氣壓力 PT2
6. 渦輪溫度 ITT
ECU輸出,最主要是因應當時環境各種參數變化,提供發動機最適宜的馬力供油
亦即油門對應之最大馬力,最低供油量

网友:
商用車改ECU不算是常態...
不過還是有人改...
但是絕大多數不是為了省油...
而是為了省錢...省買車的錢...
畢竟大車的價格不便宜,隨便一輛都是上百萬甚至好幾百萬,
馬力低的車款價格一定比較便宜,
馬力差一級距價格就差了幾十萬,而改ECU卻只要花幾萬元而已...
有些車款甚至可直接套用原廠向上一階或二階的ECU...
以VOLVO FM為例,
FM 420/430/440 引擎和變速箱都是一樣的,所以如果買車價較便宜的420或430,
再拿去改成440的ECU,馬力扭力輸出就和440是一樣的了....
但是在車價上就可以省下30~50萬台幣....
不過也是有缺點和風險,會喪失原廠保固,甚至車有問題回原廠,原廠不受理不維修,
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网友B:
台灣的商用車販售很像M公司的套餐,甚麼都給你配好你就那幾種可選....

對岸的銷售是引擎、變速箱、車軸、輪胎都讓你挑,使得購車非常具專業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灣的商用車販售很像M公司的套餐,甚麼都給你配好你就那幾種可選....

對岸的銷售是引擎、變速箱、車軸、 ...

SORRY!
最近換一個工作
時間變化很大
所以不能及時回應

A兄對車輛也是相當了解
可惜這裡沒人有實務經驗
不然可以多作交流
感謝您撥空回文
我會把您的內容和我同學分享
至於要不要改
就看他自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ORRY!
最近換一個工作
時間變化很大

要好好評估從長計議阿

畢竟那種車不是開好玩的,是賺錢的生財工具,它
罷工一天損失就很可觀,更別說如果吃虧了換ECU
總成,萬一有其他損害更糟糕、損失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