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求助)micro usb 5p直插式母座那裡買的到啊?

楼主(2013-03-10):
如題,小弟想把手機上的mini usb旅充孔改成目前手機通用的micro usb的孔,這樣出門時充電就只需帶一種充電器即可,但在網路上及高雄長明街只找的到「貼片式的micro usb母座」,可我要直插式的(如下列網址樣式的,只是這網址上的是mini usb母座),因為直插式的才能固定usb座,不然用貼片式的不穩固,一插馬上就又掉了,有知道那裡買的到的大大們,拜託跟小弟說一聲,謝謝。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2226199872

网友:
Micro USB座應該沒有做直插式的吧,畢竟它就是要做到又薄又小.
就像某些IC只會出QFN包裝的意思一樣.

SMD的Micro USB外殼也有有固定腳可以固定. 應不致於易脫落.

网友:
帶一顆 mini USB 輸出頭的變壓器
再加一顆 mini USB轉micro USB的轉接頭就OK啦
何必那麼麻煩自己在DIY

全新USB MINI母轉Micro USB公轉接頭 資料傳輸充電兩用轉接頭!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054526368

网友:
如果要焊接的地方周圍有接地銅箔,
可以將貼片式MicroUSB母座外殼焊在銅箔上。

楼主:
回雄爸,因為我怕轉接頭帶到不見,所以才想把頭直接換了一勞永逸。

回Z大,小弟我在試試,謝謝各位大大的回覆。

网友:
之前有試過把轉接頭綁繩子後與接頭綁一起,這樣就不會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