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飛利浦檯燈支架斷裂之簡易維修

楼主(2013-03-10):
資源回收的阿伯.知道我喜歡"黑白舞".常常會撿來一些他認為還可以再利用的東西給我玩!!!...像dvd..顯示卡.省電燈泡 .DV..油漆.監視器....下列這種檯燈已經拿來好幾種不同款式的.有夾式的.有底座的.有落地式的....

飛利浦檯燈也算是很暢銷的知名款式.但是第一代的款式紛紛出現同一個致命傷.......底部支架斷裂(阿伯拿來的幾乎都是這樣!!!)
其實這個也算是人為使用不當而故障的.....一般檯燈固定後應該很少再調整高高低低的....這種情形應該是在調整時.沒有鬆開關節螺絲.硬ㄠ弄斷的......

因為打算重接電源線.所以必須把燈罩也拆下來.在卡榫的地方有一處是特別平整的地方.拿個一字起子.就可以輕鬆拆下

鬆開關節螺絲.大致細部分解.發現底部支架已經變形了!!!......

用游標卡尺測量關節螺絲的內徑為19mm.寬度只有12mm..找來一個外徑為20mm的壓克力管.準備來改造

在腳管旁另外挖一個洞.準備重新接電源線...電源線寬約6mm...鑽2個6.5mm的孔變成長條型
用特製工具將圓孔內邊緣刮乾淨(以防刮傷電源線)

改造的零配件....用細鐵線將變形的底部支架塑回原形......壓克力管的寬度約10mm...必須切出一個缺口..
以便塞進底部支架的內緣

將壓克力管擠壓.使之直徑變小.以便塞進管內

塞入之後.必須將它置於館內中央部位.以防止當螺絲鎖上時.無法組合轉動!!!....

將電源線重新接上..改從新鑽的孔穿線.....用氯仿黏合....靜置一段時間...等候凝固....

隔天拆開鐵線....測試結果....頭好壯壯...腳骨有力......終於可以抬頭挺胸啦!!!!......

下列3張圖是......桌上型(有底座)的骨折情形.....

下列這個是缺少底座....自己用電銲.鑽床.....隨意做一個固定式的底座....

下列這個是落地式的....底部支架已經不見了.....自己改造一個鐵製加長型的(管長約30公分)
為求美觀.將連接部份噴上銀漆(遮醜)..下方保留電鍍原色...那個螺絲束頭是用來調整高低的!!!......

改造心得 :

1. 檯燈維修沒有什麼技術可言(現醜了!!!)....就只是電源線加上開關加上燈泡!!!....
   但是飛利浦檯燈價位不便宜....單節的接近1000元
   兩節的要價1200~~1450元....落地式的更將近2000元上下.......
   往往為了一個小零件而整台報廢.....實在很浪費!!!.......

2. 關於圖中壓克力管的部分....如果不方便取得.....可改用比較厚的灰色水管代替(有專用黏合劑).....
    氯仿的話可以用"貼紙清除劑"代替......

3. 露天拍賣有看到單賣"骨架"的商店....如果骨折的太嚴重的話....可以考慮看看
   請搜尋""飛利浦檯燈專用單臂支架"".......一支大約250元左右!!!....
   雙臂支架"".......一支大約300元左右!!!....

4. 小弟只是"靈機一動"..提供一個靈感...一個方向....提供給各位大大參考...

5. 請各位大大...不吝賜教...指點指點.....看看還有沒有改進的空間.....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A:
回收場好像都把一些堪用的先收起來給老客戶 @@@@@一般去問都說沒有 不然 就是不賣 想要買的不一定賣你...回收場真是兩邊賺 .底價買入 然後高價殺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收場好像都把一些堪用的先收起來給老客戶 @@@@@一般去問都說沒有 不然 就是不賣 想要買的不一定賣你...回 ...

sheepiwolf大大您好

文章中提到的.....資源回收的阿伯.....並不是回收場的老板.....

只是一個騎著老舊腳踏車...靠撿拾紙盒.回收品等等.......賣錢度日的老阿伯.....

以前的話...像檯燈這種東西....他只會....剪下電源線..拆下燈管..留著備用....

其餘塑膠部份.....一公斤只能賣到2.5元左右!!!.........

网友A:
拍謝啦 因為我有到過回收場問東西 [台北靠近飛機場附近]老闆都很不削..因為有給一些報紙跟鐵類鋁罐等等---讓阿桑去賣 但是 有次問阿桑 賣的好嗎?
他說 那老闆都說 妳東西都有進水 不然 有夾帶一些塑膠東西 所以 都減斤兩算..不然 你去給別人..不要來這賣阿
...很機車耶...問過的東西都貴森森..連測試都不給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謝啦 因為我有到過回收場問東西 [台北靠近飛機場附近]老闆都很不削..因為有給一些報紙跟鐵類鋁罐等等--- ...

賣安奶貢啦!!!!.....

資源回收廠也算是營利單位....看著那些老阿伯.老太婆...駝著背吃力的載著回收品去換一點點小錢......
心裡有些落寞!!!....有些老闆更會偷斤減兩.......如果換做是自己的雙親........心裡不知做何感想.......
資源回收的利潤不錯.....反而會對一些老人"斤斤計較"....他們要的只是........三餐溫飽啊!!!......

网友:
請問資源回收廠有版上大大說得這樣好,那開一家要證照嗎? 有誰知到要打通甚麼門路才能開?

网友B:
我現在也是都東撿西撿加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現在也是都東撿西撿加減用.........

W大...

您是說.....免錢的.....卡好用....對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W大...

您是說.....免錢的.....卡好用....對嗎???

就是這個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這個光!

看來...小弟必須...先理個光頭...
才有辦法.....頂住....這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