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維修工具] 螺絲起子消磁 有何方法加強磁力

楼主(2013-03-10):
各位痞友
如題:目前都是使用強力磁鐵刷幾下.但是磁力都無法持久.
除坊間充磁/消磁器外.有人diy成功過更好的方法嗎?有電路或工作原理嗎?

网友A:
我都把強磁鐵吸在起子上,一起使用,
用完了再拔掉。

网友:
強力磁鐵也是有方向性的......

所以!你就做一個方向的標示,固定一個方向感磁!!

因為,方向不對就會消磁了!!

不然!把螺絲起子吸在磁鐵上吧!要用再拿下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電路工作原理
http://www.elteh.net/english-art ... --demagnetizer.html
這是一位老外將洗衣機轉向控制馬達差拆下使用其線圈COIL

通過強力磁場 使磁分子 重新排列  S/N 壁壘分明所以
充磁用直流(加二極體)
消磁用交流 使S/N 排列混合 彼此抵消
要完美些則需要加 PTCR(正溫系數 電阻)
CRT TV 內置的消磁電路 就是 用交流通過線圈COIL加 PTCR

网友:
充磁,也是有它的專業性質
http://www.baike.com/wiki/%E5%85%85%E7%A3%81%E6%9C%B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把強磁鐵吸在起子上,一起使用,
用完了再拔掉。

我也是耶

不用就把起子掛在牆上的磁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