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用惠民的通用驅動板改筆電面板問題請教

楼主(2013-03-10):
點起來變這樣是屏線沒跳好還是面板有可能是壞的。
屏線接法如下:
wecan大提供的面板規格
請各位前輩指導一下

网友A:
面板沒有壞
bit  軟體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沒有壞
bit  軟體對嗎

您說的是程序嗎~這是通用型用跳帽的方式選屏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1432352353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說的是程序嗎~這是通用型用跳帽的方式選屏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4004-6936792 ...

這個一定不是(百分百的)可以用
確定有些(面板)不適用

网友B:
我也有購買!!經驗分享~
GM2621可以用~
此片就然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購買!!經驗分享~
GM2621可以用~
此片就然不行~~

您的意思是有跟我一樣的面板用GM2621改可以
用我目前這張改不行嗎????

网友C:
y大:
個人經驗--此現象不是油畫 & 面板也沒壞,解析度(分辨率)設定或程序碼不對.
敬請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y大:
個人經驗--此現象不是油畫 & 面板也沒壞,解析度(分辨率)設定或程序碼不對.
敬請參考!! ...

了解我再研究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有跟我一樣的面板用GM2621改可以
用我目前這張改不行嗎????

注意:4跟7樓的兩位大大說的~~
通用板不是每片都支援@就算您換2621也不一定~~因為程序碼是固定的
要能解決可能要用可燒入的通用版~但這能也不一定!只是程序碼多~~
我只是分享我遇到的經驗~

网友D:
除了電壓及線路定義外,還要注意1.bit數 2.單/雙分別 3.解析度
一般大部分都能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電壓及線路定義外,還要注意1.bit數 2.單/雙分別 3.解析度
一般大部分都能點 ...

小弟不才
只知道解析度是1024x768
單/雙分別 是屏線訊號輸出嗎????
bit應該是位元吧~我自己應該無法改吧~"~
謝謝指導

网友:
個人認為程序不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不才
只知道解析度是1024x768
單/雙分別 是屏線訊號輸出嗎????

筆電面板若是4:3
跳帽通常是調整解析度1024*768,單6,屏電壓3.3V
但是也有的部份不是

單6雙6單8雙8是由面板規格書定義的,無法修改

若確定屏參跳帽跳的和面板規格書相同
可以換其他的跳帽通用板試試(如GM2621,RTD2270)

再不行只能試RTMC1B,NTA91B,NTA92C...這類需要燒錄的通用板
要燒錄程序的通用板相容性會比較高,因為程序可以依照屏參來做最佳化
不過用燒錄的通用板,就是要再準備燒錄器(液晶編程器),不常燒錄的話比較不推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不才
只知道解析度是1024x768
單/雙分別 是屏線訊號輸出嗎????

bit應該是位元

這個可以自行更改 確定可行
通常  lg面板規格書上 和 維修手冊上 有寫
還有進口(機種)上 維修手冊上 有寫

网友E:
引用 网友A:
bit應該是位元

這個可以自行更改 確定可行

小弟是新手沒改過,謝謝大大指正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小弟是新手沒改過,謝謝大大指正

這個資料網路一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這個資料網路一堆

謝謝前輩您的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謝謝前輩您的指教

因為 我不能上傳(檔案)
所以 請您上網去找

楼主:
問題已經解決原來是程序跳錯
一個一個試終於試到一個對的
後來我把他改成這樣用來修主機板時測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