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ZIO VP50 電漿電視電源板無輸出

楼主(2013-03-10):
ViZIO VP50 電漿電視無待機電源,無法啟動
拆機發現 C275 10V 1000uf電容爆漿
原本以為是換了電容就會好,換好電容還是無法開機,事情不是憨人想的這麼容易
用的是LG PSU50X4-L1電源板
電源板正面
電源板背面
橋式整流
目前所有輸出電源皆無,Fuse OK,橋式AC100V無,無電路圖難以下手,求助各位大大,感恩。。。

网友:
善用您的工具.用嘴只想問.不會有答案.

网友:
待機電源很好查的呀!用三用電表查橋式整流後到哪兒去了!經個哪些原件.該出來的電壓有出來嗎?
修電子電路不是每個人都有圖的.請善用您的工具.查找原件看看有哪些電壓不正常.這樣才有人會有辦法幫你
不然沒有人能幫你.

网友:
連橋式整流器輸入端的AC110都沒有了...沒有輸入哪來輸出呢?...保險絲量了嗎?

网友:
FUSE ok 橋式怎麼不會有電壓@@! 這超怪...

三用電表肯定能找出答案

楼主:
努力查線中,紅色框裡面是IC MC33067P上面加一個散熱片。橋式AC110V,是Realy控制的,Realy 5V還在找,超怪但待機5V不知何處來?
A-B有110V,A-C 0V(要Realy啟動才會有電),C與D相連接,目前還在查Realy線圈的線路。

网友A:
待機電源若沒看錯應是紅框中的變壓器,黑虛線上方為高壓,下方為低壓,

變壓器無電壓,往高壓方向查,有電壓往虛線下方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機電源若沒看錯應是紅框中的變壓器,黑虛線上方為高壓,下方為低壓,

變壓器無電壓,往高壓方向查,有電 ...

利用假日查了變壓器電壓
高壓有電壓,低壓完全沒有,有將低壓後方電路跳線截斷,仍無電壓,那就表示變壓器損壞了

查過網路找不到這顆變壓器的資料,應該是DC to DC的變壓器,腳位和規格該如何判斷
是否為DC150V to DC 5V的變壓器,腳位就不知道了
有大大可以回答我嗎?

网友:
變壓器故障的機率很低,要找的是pwm ic 及相關的元件,線路沒有起振,蠻壓器次級不會有待機電源出現,

我發覺您要做一下功課,先找電源的有關的文章爬文,這樣會幫助您的維修邏輯思考,

加油!

ps. 更正下8樓的回答:變壓器次級無電壓,要往高壓處察,反之往低壓處察。

网友:
引用 楼主:
利用假日查了變壓器電壓

高壓有電壓,低壓完全沒有,有將低壓後方電路跳線截斷,仍無電壓,那就表示變 ...

拍幾張待機供電變壓器附近的元件特寫和電源板型號上來看看吧!

楼主:
這片電源板LG PSU50-X4-L1 的資料在網路上幾乎都找不到

變壓器周邊的零件

楼主:
挖哩勒!
完修。

結果是因自己沒注意看色碼,以為有阻抗電阻就是好的,10甌姆電阻飆到2.87K甌姆,換了新的就有5Vsb,對於第一次修PDP電視,運氣好還能修好,真是好狗運!!

壞了這兩個零件

完修照片

感謝wooden大大的提醒

网友:
哈哈!不錯哦!這樣就搞定了!

請問這隻電阻是由高壓供電過來的電阻嗎?

楼主:
是阿,應該是供電不足造成
買了1W 10甌姆電阻(下方,找不到ㄧ樣顏色的,應該沒差吧?)

网友:
顏色和供電電流沒關啦!
重要是能正常工作就行了!
1瓦如果會發熱,就要換2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