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電機沒反應請教

楼主(2013-03-10):
右下角為陶瓷保險絲,因斷路已更換新保險絲,除此之外另查出以下故障點.
右上第一個為橋整,已更換.
右上第2及第3為功率晶體,故障已經更新.
插電後還是一樣沒反應,請教版上大大還有那裡需要更換?

网友:
把IC的照片型號都PO出來
各主要節點電壓量出來

网友:
如果保險絲、功率晶體都壞,則一次側PWM控制及驅動電路也需檢查是否有輸出波形

网友:
這位大哥你也行行好

楼主:
謝謝樓上兩位大大回復
今天本想再查看看
可是雜事太多
只能待有閒時再來
IC編號看不清楚
就像照片上這樣
過幾天弄清楚是什麼型號再PO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