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可變電阻 改 25轉精密可變電阻

楼主(2013-03-10):
今天下午利用空閒的時間,把一般可變電阻改成 25轉精密可變電阻

製作過程忘記拍了n_153|

材料:
1. 一般可變電阻
2. 25轉精密可變電阻
3. M3*6 螺絲
4. AB膠

過程:
1. 把一般可變電阻外殼拆開
2. 在外殼中心點鑽一個 3mm 左右的圓孔
3. 外殼裡的檔片剪掉
4. M3*6 螺絲 磨成一字
5. 試著組裝看看是否合用
6. 混合AB膠,開始黏合組裝
7. 完成

花費:
1. 一般可變電阻 --  10 元
2. 25轉精密可變電阻 -- 25 元
3. M3*6 螺絲 -- 1 元
4. AB膠 -- 忘了...
合計 36 元

▲外殼裡的檔片要剪掉

▲這個螺絲,在這裡要磨成一字型,連接精密可變電阻用

▲成品

▲怕日後AB膠鬆脫,在和一片板子固定

▲做壞掉的

网友A:
這種3296的VR不適合頻繁旋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3296的VR不適合頻繁旋轉吧...

是不適合做頻繁旋轉,但好玩嗎~

若要頻繁旋轉,還是要買專用的

网友B:
很不錯的創意!!!!....

請教您..... M3*6 螺絲和旋鈕是如何固定的??....這個東東....當初您是想用在哪方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不錯的創意!!!!....

請教您..... M3*6 螺絲和旋鈕是如何固定的??....這個東東....當初您是想用在哪方面 ...

Q1. M3*6 螺絲和旋鈕是如何固定如下:

▲十字的部分要磨成這樣子

▲側面

▲螺紋的部分要磨成一字

▲比對一下

▲移除被蓋的可變電阻

▲把螺絲放進去,用AB膠黏起來

▲外殼裡的檔片要剪掉

▲裝上蓋子

▲裝上精密可變電阻,用AB膠黏起來

Q2. 當初您是想用在哪方面:

用在電源供應器的電壓調整,買一個專用的還蠻貴的~

网友:
很不錯的點子,

若要用於頻轉動的場合,除了買專用的產品會很貴之外,也可以用固定電阻+波段開關來做,

波段開關雖然沒有那麼多轉,但是用六段改成十二段來用也不錯,
固定電阻可依不同類型(如:A,B,C型)來做調整,若要功率大就改變電阻瓦數就可以了,
選用的波段開關要注意斷開型的或是非斷開型的,因為兩種特性不同用於不同場合,要特別注意,
以前音響DIY風行時,買不到想要的電位器就這樣做,

网友C:
樓主介紹的主角還是屬於半固定電阻,只是它是多轉數型,一般都是調整好後就會封膠固定。
BOURNS的製品是很有口埤的,只是後來名氣太大,有一時期市面上也出現很多仿製品。

网友D:
你也實在有夠天才 ...
旋轉軸與精密可變電阻的銜接並不容易,你也都能克服,了不起喔 ...

你的問題很多人也都會有,用標準精密型的真的給它貴的話會叫,但是卻真的好用,用一般VR又難調到準確值,我也一直在想能不能把傳統用VR的方式做個改善,本來想用串聯或併聯的方式,你提供的這個倒是給我一個新的想法,可以用兩個VR來調,另加一個開關來切換,舊的就照原來的方式,而你這個新的方式就以調整10V以下為主,因為電壓越高越不用那麼準確.

网友:
兩個VR來調 FINE/COARSE

网友:
一般用途
串連兩個VR來做調整
精密度已經可以接受了
如要更要求
建議更換數位控制的電源供應器

网友:
真的是很厚工呢!

网友:
很不錯的創意,實際使用上,可以考慮,是否真需要高精密度旋轉刻度的可變電阻。
通常那種精密多圈數可變電阻,會用在精密場合,調整後固定不變,但是就不適宜用於常常調整的場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也實在有夠天才 ...
旋轉軸與精密可變電阻的銜接並不容易,你也都能克服,了不起喔 ...

感謝您的勉勵及提供新的 Idea

但電路圖中的 VR 三隻腳都有使用,還在想要怎摸串連或並連n_081|

可調電源供應器 - 複製 -

网友:
我想simon大看不到的那張圖大概是這樣....

网友:
一般用到十轉的就不錯囉~

网友E:
不知算不算 邏輯上的bug
簡易模式回文的貼圖   要求外部連結位址
但是高級模式的附加選項 又禁止外部連結圖片

從新補圖...
常見的電源供應器[ 例圖:固緯電源供應器]
就有個挺實用的設計[微調FINE+粗調COARSE]
快速調起來  不至於把手指   轉成25麻花捲

不用想的太複雜
微調VR值 ~= 1/10 的 粗調VR值

网友:
25轉??

會轉到手扭到啊!!

加個馬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算不算 邏輯上的bug
簡易模式回文的貼圖   要求外部連結位址
但是高級模式的附加選項 又禁止外部 ...

感謝 wooden 提供的資料n_116|

現在了解要如何使用兩顆 VR 做細調與粗調,之前把它想得太複雜了...

网友:
這樣做會有耐用度吧

25轉可變電阻它的轉軸細細一支那麼小的空間一下子又轉去的應該會很熱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樓主介紹的主角還是屬於半固定電阻,只是它是多轉數型,一般都是調整好後就會封膠固定。
BOURNS的製品是很 ...

我就是受害者居然買到高仿的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