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無動靜連風扇都不轉

楼主(2013-03-10):
哪位大大能告訴我?
大概是哪裡壞了
電源擦了會亮但開機沒動靜!

网友A:
CPU後麥拉電容 搞鬼  OR晶片問題

网友B:
這機器應該還在保固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後麥拉電容 搞鬼  OR晶片問題

想問一下要怎知道電容壞了
三用電表不懂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機器應該還在保固內吧?

不知道因為是撿到人家不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因為是撿到人家不要的!

那簡單啊 去HP官網查保固阿 堡內就送修一一又不花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簡單啊 去HP官網查保固阿 堡內就送修一一又不花錢

剛剛找了一下保固的產品序號和產品編號有夠難找在電池裡面
不滿你說壞的地方有三個 主機板故障 影幕破裂 硬碟故障
這樣要花多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機器應該還在保固內吧?

想請問還有保期限但壞的太嚴重是否要花錢?會比較貴嗎?官方會換新的給我還是退還不修?
主機板故障 影幕破裂.硬碟故障不知要多少錢?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請問還有保期限但壞的太嚴重是否要花錢?會比較貴嗎?官方會換新的給我還是退還不修?
主機板故障 影幕破 ...

沒外傷就免費~
但LCD破這算人為~要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請問還有保期限但壞的太嚴重是否要花錢?會比較貴嗎?官方會換新的給我還是退還不修?
主機板故障 影幕破 ...

LCD破了 就無法保固 再來就是 機器本身有無外商 與受潮 況  如無 可以自己把LCD更換後 機器再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