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種類] 三洋 SMP-42HD6 電漿電視有聲無影檢修

楼主(2013-03-11):
三洋SMP-42HD6有聲無影維修
收到本機無數位盒及專用訊號線,只有本機背後的D-SUB可做訊號輸入,
將 VGA 訊號送入D-SUB時,只是有聲音,並無影像。

處理過程:
1.有電源,可on/off
2.不接VGA訊號,畫面顯示’無輸入訊號”,然後進入休眠
3.連接VGA訊號,無畫面及訊息,畫面無亮光,有聲音

判斷故障點從 AD 板查起,

根據 Wish 大的教導,吃電的就先查供電,只要電路不工作,一定先查供電,
供電正常了再來查其他的問題。

已經確定的是電源板供電正常,接下來往後查到 AD 板的供電,略過聲音部份(有在工作)

接下來就請看圖說故事了.......

AD板供電,有3.3V, 2.5V

AD板型號

電壓異常是N384這隻3.3V供電IC, 實測值只有3.0x伏

更換了1117-3.3V和此一區塊的濾波電容

N384 持寫

更換後就有畫面了

完修.......

小弟發覺最近一段時間,大概是大家都忙著趕交維修件,沒時間上來發表一下維修心得,
現在年後比較有空了,整理一下維修心得來和大家分享,也藉此版面和大家交流,
還盼各位先進多多指導,謝謝!

网友A:
專業發文 怎麼跑到趣味貼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專業發文 怎麼跑到趣味貼圖了?

呵呵!一時失察竟然貼錯區了,難怪發文時沒看到維修實例的選項,
得勞動版管理員老大幫忙移帖了.....xd

网友B:
感謝分享~!
鋁電容是用焊槍還是熱風槍解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分享~!
鋁電容是用焊槍還是熱風槍解焊?

快速處理法,不用麻煩,直接剪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速處理法,不用麻煩,直接剪掉!

ㄟ~~原來!!使用斜口鉗嗎?

网友C:
五燈大大我想請教您,你使用VGA D_SUB做輸入介面,那聲音你是從音源進入的沒錯吧!要是小弟沒記錯D_SUB應該不會有聲音才對,D_SUB和聲音應該是分開的吧!您應該有另插一條音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五燈大大我想請教您,你使用VGA D_SUB做輸入介面,那聲音你是從音源進入的沒錯吧!要是小弟沒記錯D_SUB應該 ...

是的,當然要另接音源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當然要另接音源線。

謝謝五燈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