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教 博世BOSCH IXO 3.6V鋰電池起子!直接外接電源..

楼主(2013-03-11):
手上有一隻如上~
3.6V電動~~心想內部為4.2V鋰電...
但電池NG~~想說@都在家中使用~~
使否可以此用5V的變壓器但預計要4~5A??
這種變壓器哪有??網拍約200上下~
或是版上哪位高手可以告知方式?

楼主:
突然想到~~可以用一般電腦用POWER~~這應該有5A輸出!!

网友A:
安安,我先前有一台百工的,雖然使用的不是鋰電池。
原電池老化了,我有試過你的方式,答案是不行的。
我還特地買一個 5V 5A 的適配器,但由於 BOSCH 電鑽啟動時,瞬間電流太大,電鑽會一頓一頓的。

其實這款 BOSCH 電鑽使用的是 18650 3.7V 的鋰電池,你可買一個容量較大的,如 3100mAh 的換上。
不過要請人加上銲片,這就比較麻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安,我先前有一台百工的,雖然使用的不是鋰電池。
原電池老化了,我有試過你的方式,答案是不行的。
我還 ...

沒考慮到負載!!
現在是考用使用電腦POWER應該有達10A~20A的5V
如有測試不錯~在上來回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安,我先前有一台百工的,雖然使用的不是鋰電池。
原電池老化了,我有試過你的方式,答案是不行的。
我還 ...

Cremaker 大您好
不知道這問題在靠近電鑽端加上一顆較大的電容來提高瞬間電流會不會有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Cremaker 大您好
不知道這問題在靠近電鑽端加上一顆較大的電容來提高瞬間電流會不會有解? ...

我那個時候沒有試過。
同時我想這類適配器,輸出都有並著大電容了,效果可能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B:
Cremaker 大您好
不知道這問題在靠近電鑽端加上一顆較大的電容來提高瞬間電流會不會有解? ...

那大概要用電容陣列才有解了   (例如說4700uF16V10並

网友C:
外接電源應該沒問題....

因為一般3.6V起子正常運作無載電流大概是400mA附近而已....最低啟動電流大約是2~3A應該就可以(但你要用方法避開觸發到電源供應保護...)

不過鋰電池一顆大概1百多元....點焊過但沒用過全新拆裝的大概60元.......換一顆應該比較快吧....

另你的問題點在於電源要接哪邊.....

原本充電輸入端應該是不能用....因為一般都有限流電阻...且鋰電池也有充電IC或電路.....會限制電流....一般都是幾百mA而已..

接在電池那邊....則機會比較大...但你還是要看它用哪一顆鋰電保護IC....有哪些保護....避免觸發不需要的保護...比如過壓(ex.4.3V以上)會不會被關閉輸出...etc. (PS.有定電壓定電流功能的電源供應器...調整到適當電壓才能並接電池.....否則注意一定要將電池拿掉才能將電源接到那邊喔....不然很危險的..要爆炸或燃燒都有機會...)

傳統變壓器過載能力比較強.....但面對到鋰電保護IC....你會有蠻多要考量的....

開關變壓器的問題在於你觸發到OCP(過載電流保護)時電源是會被關閉的.....你要避開這個問題...可用限流的方式解決......或也許鋰電保護Ic限流能幫上忙.....鋰電保護Ic限流是會自我恢復供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接電源應該沒問題....

因為一般3.6V起子正常運作無載電流大概是400mA附近而已....最低啟動電流大約是2~3 ...

謝謝!!這樣卻要考慮滿多的!!這電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這樣卻要考慮滿多的!!這電路~~

另一個方式....

將電路板拿掉........

反正馬達就兩根線嘛........正負極對換就是正轉...逆轉........電源接上去就可以動作了....

這就應該蠻簡單的了

一般電源OCP也應會自我恢復......所以你找4A也許夠用吧......我也不知啦....要試了才知道4A帶載的扭力是否足夠...

网友D:
買個可調傳統式電源好用又不容易壞
說真的不是很划算--因為這樣還不如買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一個方式....

將電路板拿掉........

SO~~
所以才想用電腦POWER來用!!因為一堆不足瓦~~
暫時使用土法~不花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買個可調傳統式電源好用又不容易壞
說真的不是很划算--因為這樣還不如買電池 ...

買了電池卻要想辦法固定裝好!還有點焊問題~
有了電池卻要想辦法做充電器~跟保護!!
想想~~可能這樣都可以再去買一隻!!哈哈~~

网友D:
最近買了一支日立DS10DFL還不錯用12V鋰電池

网友E:
曾經改過.只要安陪數夠.沒甚麼問題.但就昰會拖一條線.極不方便.
我比較同意maxcar大的建議.買顆電池.
不過就是貴在電池!

网友F:
手上有一堆換下來的筆電電池,您願意出運費的話,送給你幾顆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買了一支日立DS10DFL還不錯用12V鋰電池

此機是鎳鎘電池,以後電池NG買不到!!
但這也可以用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曾經改過.只要安陪數夠.沒甚麼問題.但就昰會拖一條線.極不方便.
我比較同意maxcar大的建議.買顆電池.
不過 ...

謝謝~~原來此方式是可以!

我也考慮過用電池,因為現在鋰電取得方便,充電器跟保護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上有一堆換下來的筆電電池,您願意出運費的話,送給你幾顆玩玩.

感謝大大
只是是否可以先確認此電池還可以充電跟放電!!
因為基本上筆電電池不就是無法蓄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買了電池卻要想辦法固定裝好!還有點焊問題~
有了電池卻要想辦法做充電器~跟保護!!
想想~~可能這樣都可以 ...

你原本的就有保護IC了吧.....

所以你應該不用再買了.....且充電電路也應該在原本的電路板上面了.......

至於焊接應該問題不大啦....請賣家出有鎳片的..

我是拆壞掉的筆電電池來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80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原本的就有保護IC了吧.....

所以你應該不用再買了.....且充電電路也應該在原本的電路板上面了.......

抱歉!!我這是用鎳鎘1.2V*3的@@是可以用鋰電取代!!
但外殼不合+已被我破壞!
有空PO照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抱歉!!我這是用鎳鎘1.2V*3的@@是可以用鋰電取代!!
但外殼不合+已被我破壞!
有空PO照片~ ...

不太懂你的意思....

你是說原本是鋰電池......用鎳鎘代用....

還是原本鎳鎘.....然後你改鋰電池.....

危險度不一樣耶........

鎳鎘還算蠻安全的....鋰電池就要小心點...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
只是是否可以先確認此電池還可以充電跟放電!!
因為基本上筆電電池不就是無法蓄電! ...

這個說穿了怕會被追殺...
筆電電池是由複數的鋰電池串/並聯而成,但是只要其中一棵電池有問題就會導致整個筆電池無法正常充放電.
所以,拆開來可以得到數顆可用的鋰電池啊...
有些是18650,所以市面上才會出現那麼多回收品的18650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這個說穿了怕會被追殺...
筆電電池是由複數的鋰電池串/並聯而成,但是只要其中一棵電池有問題就會導致整個 ...

有非常多嗎???.......那我可以厚臉皮的跟你討嗎??
如果只是一些就算了.........

因為我還有另外兩支電鑽及起子是用鎳鎘的.....電池都已老化了.....打算把它們改成用鋰電池的......順便做些實驗...

不過只是打算而已......IC還沒買......電動工具的保護線路似乎都有稍微不太一樣要更改一下....

鎳鎘起子的電路似乎都偷料嚴重......也許因為比較安全吧....廠商就亂來....

像我這支在特力屋買的4.8V起子....要價5~600元的樣子......
充電電路竟然沒有電路板......只是用一顆二極體防止電源輸入反接而已....
真的有夠離譜...這樣電池能長命才怪哩....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有非常多嗎???.......那我可以厚臉皮的跟你討嗎??
如果只是一些就算了.........

現有這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現有這些...

oh...好像不算多.......

我還是等我買了IC再看看好了.....

----
你這種...應該有些也有可能是扁平方形鋰電......如果他的高度低於18650厚度的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懂你的意思....

你是說原本是鋰電池......用鎳鎘代用....

我原本是鎳鎘~~所以換鋰電主要是注意充電,
因為如果確認最高5A放電,對一般鋰電是OK!並沒有串並使用~~
不知道大大有經驗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個說穿了怕會被追殺...
筆電電池是由複數的鋰電池串/並聯而成,但是只要其中一棵電池有問題就會導致整個 ...

喔!!小弟不懂~~了解!!
原來有充放問題~造成必須要做挑選動作!
謝謝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原本是鎳鎘~~所以換鋰電主要是注意充電,
因為如果確認最高5A放電,對一般鋰電是OK!並沒有串並使用~~

鋰電池充電倒不是什大問題...

最好是能加保護電路比較安全....沒加的話..要是馬達燒毀短路怎辦....雖然機率不高就是了....且人在旁邊應該會哪上斷開吧.........

另鋰電一般建議都是1~2C放電而已吧...只有鋰聚才有高C放電...

网友:
稿幾個超級電容點焊應該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鋰電池充電倒不是什大問題...

最好是能加保護電路比較安全....沒加的話..要是馬達燒毀短路怎辦....雖然 ...

不然就加個保險司!!
初判7A~~

网友:
引用 网友C:
oh...好像不算多.......

我還是等我買了IC再看看好了.....

沒錯,您也是巷子裡的...
每一個電池模組裡不會一定是18650,有些是方形的,也有兩種混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現有這些...

SIR
我可以外送兩杯咖啡
請問 您喜歡甚麼口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SIR
我可以外送兩杯咖啡
請問 您喜歡甚麼口味的

雄大,
您的意思是您有需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