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砲了一台電阻箱

楼主(2013-03-11):
參考其他網頁自行DIY的電阻箱
考慮到用按鍵式指撥開關可能會有一些內阻
所以直接用波段開關焊上去
導線用單心線

自己做出來用用看  還不錯用!!

只是有些檔位的誤差有一點大
我想可能是精密電阻不夠精密的關係的關係
我沒有較精密的電表  下次再用VR並聯調整吧   ^^"

參考網頁
http://oldhan.blogspot.tw/2007/05/blog-post.html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47537
http://hihand.myweb.hinet.net/prg/rsetup.htm
http://gcbbs.digitw.com/phpbb2/viewtopic.php?t=48

网友:
請補拍一下內部的照片,再把它們貼到網站的空間上,要不然到時候就得到回收區找了.

>只是有些檔位的誤差有一點大
>我想可能是精密電阻不夠精密的關係的關係

你要去查一下到底是開關的內阻問題,或者是你的電阻的精密度(1%?)不足,再加上導線的內阻.

楼主:
補上內部圖
https://images-blogger-opensocial.googleusercontent.com/gadgets/proxy?url=http%3A%2F%2Flh6.ggpht.com%2F-5Lyd0fs1WLc%2FUT2fXumyC4I%2FAAAAAAAABWM%2FNpc2xOegkDU%2Fs640%2FIMAG0025.jpg&container=blogger&gadget=a&rewriteMime=image%2F*

想說這是很簡單的線路  ^^"
所以我沒貼上內部

主要是  我全部的開關轉到0  不到0.1歐姆

棕黑黑銀棕   1R   1%
棕黑黑金棕   10R   1%
棕黑黑黑棕   100R  1%
棕黑黑棕棕  1K  1%
棕黑黑紅棕   10K  1%
棕黑黑橘棕   100K  1%
棕黑黑黃棕   1M   1%

到了1M那  會側道多測到約10-50歐姆左右的誤差
實際上從1K就有一點稍許誤差  (約10歐姆以下)
測每一個電阻  有些上下不等  不是不夠  就是多一點點

這樣的誤差是還好  很夠當VR使用

自己DIY的當然想弄好一點  ^^"

楼主:
抱歉  我還以為圖片附件直接貼網址會自動抓過來   ^^"

网友A:
電阻箱的功用是做什麼的阿大大

這之前有看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阻箱的功用是做什麼的阿大大

這之前有看過

1.此類線性電阻箱除了可作為簡易校正器(如電表歐姆檔測試)外,還可作為類似VR的功能.
2.另一類則為對數型(dB)電阻箱,也是有類似功能.也可作為如噪音計之校正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