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古早的汽車擴大機

楼主(2013-03-11):
小弟這幾天整理家裡剛好發現之前先父留下來的擴大機
但不曉得他是否還可以使用,可以的話想以最經濟的方式繼續使用他
但是我上網找過,找不到他的型號,無法知道他是何種類型的.只知道是RockFord Fosgate
貼上一些照片,可否有神人可以幫忙指點一下?另外有什麼方式可以知道他是否還可以使用?小弟工具目前只有三用電錶
正面照

正片照

正片照

背面照

背面照

背面照

PCB裸版的照片

拆開後PCB照片

拆開後PCB照片

connection

connection

power side

power side

top side with twinke

top side with twinke

网友A:
這看起來似乎是不錯的機器,你拍亮一些,多個角度都拍一下,或許有人知道怎麼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看起來似乎是不錯的機器,你拍亮一些,多個角度都拍一下,或許有人知道怎麼接。

小弟多放幾張照片,照片是用手機拍的,畫質不好請見諒!
如果有哪些地方需要看的,我在特別拍並傳上去,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FYR

RockFord Fosgate Punch 30 (30W)

大大你太厲害了n_097|
非常謝謝你.
下一部就是試試看能不能使用了....

网友C:
這是美國貨,
當年也是機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美國貨,
當年也是機皇啊!!

這麼厲害n_119|
希望他還能用n_088|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麼厲害
希望他還能用

當年我老爸專修這種機皇,

不管能不能用,

把它供在神桌上,

也是會有保佑的!!

网友:
此機用在家裡會需要準備不少東西,首先要個大電流的!12V變壓器,再這還要有喇叭,最好是4歐姆,然後這機氣好像接頭都已失去,故線都要直接焊上(圖上就是這樣),看來最好加熱縮保護。

网友D:
這好像汽車用的擴大機!

网友:
應該還有其他部件
你再找找看

网友:
這台感覺有點像是子機
應該還由一台是讓他插的

PCB裸版那張
有插卡
所以應該還有個插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好像汽車用的擴大機!

是阿,這是汽車用擴大機.

网友E:
30 Watt 2-channel
只夠推前級.....
連8吋重低音都推不動....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 Watt 2-channel
只夠推前級.....
連8吋重低音都推不動....

如果拿來推前面喇叭rainbow slc265
是否適當呢?

网友:
一般效果是不好的
因為電源是經過轉換成雙電源+-
所以還是傳統擴大機聲音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拿來推前面喇叭rainbow slc265
是否適當呢?

查了一下規格...
Rainbow slc265
Peak Power: 150 Watt
Power Rating: 100 Watt
Sensitivity: 90 dB 1W/1m
Frequency Response: 50-30,000 Hz
Impedance: 4 Ohm
Crossover Slope: 2x12 dB/Oct.
Crossover Frequency: 3,600 Hz
Thermal Protection: HALO + PTC
Mounting Depth w/o/w Ring: 62mm/60mm
Tweeter Mounting Depth: 15mm

不夠力喔...
效果有限...
而且Rockford Fosgate Punch是以中低音見長...
Rainbow slc265卻是以中高音為取向的喇叭...
匹配性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