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S端子

楼主(2013-03-11):
請問電腦視訊卡的S端子有辦法轉接成VGA 嗎?

网友:
影像卡的S-Video不是輸入嗎?還是指內建S-Video輸出的顯示卡?

是要這個功能嗎?

网友A:
顯示卡上的S端子輸出怎麼轉VGA?我也很好奇.....DVI介面你沒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顯示卡上的S端子輸出怎麼轉VGA?我也很好奇.....DVI介面你沒有嗎?

顯示卡上有S端子+VGA+DVI
目前VGA+DVI 有接兩台螢幕
想用S端子改接第三台螢幕

网友:
引用 楼主:
顯示卡上有S端子+VGA+DVI
目前VGA+DVI 有接兩台螢幕
想用S端子改接第三台螢幕 ...

一般顯示卡好像沒有支援到同時接三台螢幕。

AMD的新顯示卡好像有支援到6台螢幕,Nvidia好像後來也有多螢幕。不過,一般都只有支援二台螢幕。。。。

网友:
找一下這種電視盒東西
圓剛TVBOX-TK II電視盒
http://bbs.pigoo.com/thread-41298-1-1.html
也許二手拍賣可以看到

若是要 支援16:10 要找新產品
圓剛 TVBOX- 銀色風暴 高畫質外接電視盒(支援16:10) ★附遙控器★
http://www.pcstore.com.tw/yowei/M00737121.htm

輸入訊號:
同軸電視天線輸入(傳統類比)
-VGA輸入
-S-VIDEO輸入
-混頻(RCA)影像及音聲輸入
-PC聲音輸入

网友B:
想接第三台螢幕
指三台螢幕都是獨立延伸畫面  (上述可能不適)
也可以參考  google 搜尋 USB  VGA外接顯示卡  有分USB  2.0/3.0
USB  VGA外接顯示卡  要注意  畫面更新率(REFLASH RATE) 若是看動態VIDEO 或遊戲  可能不適合

USB  VGA外接顯示卡
http://shopping.pchome.com.tw/?m ... NO=DCADAD-A59798112

pchome 網路價 $1290
◆ 支援解析度1680x1050/1600x1200
◆ 最多可連接至6個螢幕==>  SIMON 註:  插6個 USB  VGA外接顯示卡
◆ 支援延伸桌面、同步、主畫面切換
◆ 支援旋轉、螢幕辨識、多螢幕控制
◆ 支援Windows 2000/XP/Vista/7

网友:
沒錯!~一台電腦能同時使用幾台顯示器得看顯示卡支援否,早年一些繪圖卡
甚至可以支援六台顯示器呢.....

S端子應該無法應用三台顯示器............

使用多台顯示器其實還有分....
1.分割畫面(可以把桌面一台顯示一部分就像延伸桌面)
2.同時顯示(同樣的畫面三台顯示器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接第三台螢幕
指三台螢幕都是獨立延伸畫面  (上述可能不適)
也可以參考  google 搜尋 USB  VGA外接顯示卡 ...

收到
馬上去買USB  VGA外接顯示卡

网友:
我是在拍賣買PCI界面的繪圖卡 NVS-280
這張卡可以再接兩個螢幕,
配合原本的顯卡可以接四顆,
不過接三個看東西要轉頭,
用久了頭會暈,
還是兩個最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