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台灣專用液晶電視公板 TSUMV59XU NTSC HDMI程序求助

楼主(2013-03-12):
今日入手兩片公版  拆了一片沒用到的面板 m201UN02   v.2    屏線對照一下 相符 可是程序是哪個(已下載有9個壓縮檔)
試了幾個還是不行 才上網請教各位大大 謝謝!
步驟可以講解一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154&highlight=TSUMV59XU

程序太多  還在尋找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太多  還在尋找中

PNL_LM201U04_A3K4_1600X1200_VST59_03B_US_KA03_NTSC_TCHINESE_7KEY_SiR620D_NF_R17184_AT
有試過這個程序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PNL_LM201U04_A3K4_1600X1200_VST59_03B_US_KA03_NTSC_TCHINESE_7KEY_SiR620D_NF_R17184_AT
有試過這個 ...

  PNL_LM201U04_A3K4_1600X1200_VST59_03B_US_KA03_NTSC_TCHINESE_7KEY......(這個不行  畫面下方重疊)
PNL_N150U3_L06_1600X1200_3V_VST59_03B_US_KA03_NTSC_TCHINESE_7KEY_SiR620D_NF_R17184_AT(這個就對了 畫面清晰超美.)
查出面板分辨率 再找對應壓縮檔 多試幾個 應可找到
           已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