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冰箱冷藏上層會積水結冰求救
火..

楼主(2013-03-12):
我家冰箱最近發現會在冷藏室上層的"無段變溫室"結冰、積水

然後晚上會聽到冰箱後方傳來(類似定時器的聲音,最後會有relay跳開的咖搭聲)
因為通常不會存放太多食物,所以不一定天天開門
積水往往都是兩三天有開冰箱才會發現
剛剛拍了一下照片
肯定前輩們指導一下

品牌是東元(型號就得看冰箱後方,還沒把旁邊的東西推走)
先看一下其他部份的照片吧
1.溫度調節閥

2.在"無段變溫室"中的出風口
可以看到出口的地方有結霜

3.變溫室整體照,盡量拍出已經結了薄薄的一層冰了,也可以看到出風口旁結冰也很明顯
2013-03-12  2013-03-12  2013-03-12  2013-03-12  2013-03-12

以上就麻煩各位指點
除霜不完全?

网友:
請問食物會結霜或結冰嗎?如果不會....那就跟冷藏室溫度調節器無關

网友:
這冰箱有變溫室功能,請問冰箱是電子式控溫的嗎 ?

网友:
檢查一下將冷凍室冷氣抽往冷藏室的抽風扇有沒有掛掉.

网友:
品牌是東元(型號就得看冰箱後方)....或是在冷凍室還是冷藏室 ,門壁, 門全打開(後紐)位置有貼一型號貼紙找–找!

又是排水漏水,冰堵!上冷凍室,溫控調高溫一點!...(因為是不常開的冰箱)

网友:
不妨先檢查排水管有沒有順暢

楼主:
我就綜合回應囉
1.冰箱我買二手的,是不是電子式我也不知到ㄟ,整台機器就只有我拍照的這地方有溫控開關

2.冷藏室溫度調節器是在我拍照的這裡後面嗎?(有開關、旋鈕的地方?)

3.冷凍室抽往冷藏的風扇?這個風扇的風應該要在照片中的出風口摸到風對吧?風扇是24HR運轉還是在怎樣牆況下他就會動?

4.排水管我是不是只要檢查下水盤就可以判斷?

网友A:
排水管凍住了,可以看水盤有沒有水就知道了。
若有水的話,就可以拆開冷凍後板看看問題會更快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水管凍住了,可以看水盤有沒有水就知道了。
若有水的話,就可以拆開冷凍後板看看問題會更快知道了~~ ...

ok~~看有沒有水感覺比較簡單

冷凍後背板代表我要把冰箱移出來囉?
背面看到能拆的蓋子就拆?

网友B:
引用 楼主:
ok~~看有沒有水感覺比較簡單

冷凍後背板代表我要把冰箱移出來囉?

請問食物會結霜或結冰嗎?如果不會....那就跟冷藏室溫度調節器無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食物會結霜或結冰嗎?如果不會....那就跟冷藏室溫度調節器無關

我問過我女友!!!冷藏室的食物都沒有結霜或結冰的現象

然後看過下水盤,乾乾的也沒有水ㄟ

楼主:
機型是東元R4803,這是機器背後的貼紙

背板是完整衣大片鐵板,看來只能從裡面下手拆解

冷凍庫理堆放的方式,右上方的溫控調節剛好在中間位子

冷藏室我摸不到明顯的出風(感覺不到)
是溫度到達所以風機停止運轉或是怎樣?
理論上應該是要拆解冷藏室側的蓋板對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機型是東元R4803,這是機器背後的貼紙

macliu版主您好!!

冷藏室我摸不到明顯的出風(感覺不到)

門一打開....風扇應該會停止送風....門的四周應該有一個觸動開關.....

把觸動開關按下時....若風扇沒有轉動.....有可能是在除霜狀態......

靠近冷凍庫....應該可以聽到排水的聲音.....

如果一切都正常....只是冷藏室上層的"無段變溫室"結冰、積水

很有可能排水管有堵塞!!!!......

若有說錯.....還請大大們指正!!!.........

网友D:
此冰箱為機械式.
冰溫保鮮室溫度約0度C.
風扇測試需按壓門開關.才會運轉.
若冷藏室溫度正常(無異味).出風口結霜.水盤無水.內部且會漏水.
既然是中古冰箱.極有可能排水阻塞.但也有可能回風孔除霜電熱片不良(拆開後順便檢測).
處理方式.拆開冷凍室風板.用水沖洗(您地板是地磚).
甚至可由水盤上方排水管.逆向沖洗.直到有流水至水盤.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cliu版主您好!!

冷藏室我摸不到明顯的出風(感覺不到)

我明天下課回來在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冰箱為機械式.
冰溫保鮮室溫度約0度C.
風扇測試需按壓門開關.才會運轉.

這!!!冷藏門旁的觸動開關只有一個(按下去燈不亮)

我明天下課再回家研究看看
希望不難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冷藏門旁的觸動開關只有一個(按下去燈不亮)

我明天下課再回家研究看看

冷凍庫....按壓門開關....測試風扇運轉(按下去...風扇會轉)

冷藏室....按壓門開關....測試燈泡..(按下去...燈泡會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問過我女友!!!冷藏室的食物都沒有結霜或結冰的現象

然後看過下水盤,乾乾的也沒有水ㄟ ...

恭喜~~小問題了。請把電拔掉將冷凍開打~~或+電風扇吹個一天讓排水管解凍應該問題就解決了。後板不是冰箱後面~~而是冷凍層的那裡面的,打開你就會看到排水那有一層厚厚的冰了~~有時應該會拆不下來,因為凍住了。+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小問題了。請把電拔掉將冷凍開打~~或+電風扇吹個一天讓排水管解凍應該問題就解決了。後板不是冰箱 ...

...那我得先努力把裡面的東西吃完.....

网友E:
看來~應該是排水管阻塞了!
不能用通樂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來~應該是排水管阻塞了!
不能用通樂喔

...您開玩笑了
我會用氮氣通管喔

网友F:
這狀況典型排水系統賭塞
要大清整台冰箱
工程蠻浩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狀況典型排水系統賭塞
要大清整台冰箱
工程蠻浩大的

我知道工程浩大!!
所以現在得努力把冰箱理的冷凍食品啃完
(囧)

网友G:
冷蔵只要有結冰,表示有熱空氣及水份進入,能進入的就只有門磁條及排水管下方,另不要將熱的食放入,也會引起水滴結冰,冰箱的問題用說的簡單,要整理修理可要花很多時間去試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冷蔵只要有結冰,表示有熱空氣及水份進入,能進入的就只有門磁條及排水管下方,另不要將熱的食放入,也會引起水 ...

OK~~~感謝
但結冰如果是在門框邊!那就很有可能是門磁條不夠緊密

現在是只有獨立的"保溫層"中
所以門磁條可以先排除
照片中也可以看到冰箱裡根本幾乎沒東西,保溫層只有一包東東,所以也可以把熱源排除

排水管下方!!或許是禍首

网友H:
引用 楼主:
OK~~~感謝
但結冰如果是在門框邊!那就很有可能是門磁條不夠緊密

冷藏門不密會造成結冰嗎 ?
如果會那拿一杯水放在冷藏室內豈不是要結冰了 ! 況且照片中是結霜而不是結冰,這有差嗎 ? 這在我以前發的帖子中有解釋過

冷藏門不密會造成熱空氣侵入,因冷熱溫差的關係會在上緣處凝結成水珠,因冷藏室內的溫度在0度C以上,
因此這水珠就只能是水珠不會變成冰塊,照片中也看不到有水珠,所以不是門不密合的問題

那為何會結霜 ?為何樓上幾位大大都判斷是排水管堵塞,其實這並不難理解
注意觀察這無段變溫室的上方正是冷凍庫,且結霜位置的上方也正是冷凍庫排水槽的位置,如果排水管堵塞了
水排不出去就會積在排水槽內,最後水會結成冰塊,這冰塊的冷度會介著箱體傳導至無斷變溫室內(0度C以下),因兩者溫差比較大就會造成結霜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冷藏門不密會造成結冰嗎 ?
如果會那拿一杯水放在冷藏室內豈不是要結冰了 ! 況且照片中是結霜而不是結冰, ...

基本上照片中!!!那已經是一層薄冰了~不是霜

只能等冰箱東西啃完再來處理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基本上照片中!!!那已經是一層薄冰了~不是霜

只能等冰箱東西啃完再來處理它 ...

macliu版主您好

           小弟也遇過類似排水管塞住的問題....
           我是用大的保麗龍箱(人家辦桌那種)....
           冰箱內的東西全部收在一起....再多放一些冰塊...蓋起來保持冷度....
           處理冰箱的過程.....前後不到2個小時......東西都還冰冰的....沒有壞掉.....
           不仿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cliu版主您好

           小弟也遇過類似排水管塞住的問題....

...(哈)
其實是冷凍庫太多冰棒了

白天工作回到家就不想去弄冰箱了
等摩天輪保養完再來想冰箱吧

网友I(2013-04-11):
問題可大可小。冷凍室化霜排水不順暢
首先冰箱要斷電打開上下門解凍,淨空2天看結果。
冰箱前腳要墊高
前高後低(幫助除霜後排水更順暢)因保溫材料變質吸水 排水不順暢,導致冰水產生結露在出風口結冰(霜)
以上動作處理過後
在短時間內又發生狀況,那就要處理夾層保溫材料(金額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問題可大可小。冷凍室化霜排水不順暢
首先冰箱要斷電打開上下門解凍,淨空2天看結果。
冰箱前腳要墊高

OK~~感謝回覆
但!!!再去高雄保養摩天輪前
我得先處理研討會要發表的論文
趕在去高雄工作前!!!定稿出去
否則回來台北會死很慘

网友:
1.定時除霜開關壞掉.2.水管賭塞.可用鐵絲通一通再用熱水沖出積垢.超噁心的黑漆媽污...3.冰箱門歪掉.

网友:
我家一台冰箱也有這個問題,只好先用保麗龍箱把東西裝在一起,等冰融了再開機放東西進去!時好時壞....

网友:
看起來是除霜水流到那邊結冰的

清潔冰箱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