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幹交換器POWER加準系統POWER維修

楼主(2013-03-12):
就是這三顆1顆是網路設備用的2顆是準系統用的

就是這三顆1顆是網路設備用的2顆是準系統用的

↑↑↑就是這三顆最左邊1顆是骨幹交換器右邊那兩顆是準系統

5V100A--12V4A

5V100A--12V4A

標示名牌

標示名牌

↑↑↑5V100A12V4A------有重量n_166| 大概跟150CC機車電瓶差不多吧

準系統電供

準系統電供

準系統電供第2台

準系統電供第2台

↑↑↑準系統電供

↓↓↓先拆網路設備的電供好了

裡面的用料很厚5V變壓器是用銅箔去繞的

裡面的用料很厚5V變壓器是用銅箔去繞的

↑↑↑它的內部好乾淨喔大概是吹冷氣的關係吧裡面的用料很厚5V變壓器是用銅箔去繞的

它的內部好乾淨喔大概是吹冷氣的關係吧

它的內部好乾淨喔大概是吹冷氣的關係吧

↑↑↑準系統內部~~~看起了正常n_028| 不是爆爆電容

插頭不知訂義

插頭不知訂義

插頭不知訂義誰知

插頭不知訂義誰知

插頭不知訂義有誰知

插頭不知訂義有誰知

↑↑↑插頭不知訂義有誰知

今天先發這樣明天在讓他上手術台n_008|

2013/3/13------進度太少合併到明天
2013/3/14
現在這台的情況是一上電就關掉過一子之後又重開

而且定義我也大概知道了
二極體檔去量希望可以略知一二
再來是準系統的有前人動過痕跡......電容被拆了一些

网友A:
插頭的定義量一量哪些接地、那些接到什麼電容,基本上就差不多抓出來了。

其他的接線定義就要靠點功力,看接到那邊去。

這樣大概就差不多抓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頭的定義量一量哪些接地、那些接到什麼電容,基本上就差不多抓出來了。

其他的接線定義就要靠點功力,看 ...

現在我已經知道5V跟12V以及GND了
但有幾條線是不明用途n_064|

网友A:
引用 楼主:
現在我已經知道5V跟12V以及GND了
但有幾條線是不明用途

應該還有3.3V吧!!

其他的自己研究努力了。找線這種事我也沒有這麼做過。。。。。。

不過,把PS_On與5VSB這二條找出來以後,應該就可以修了。
修好了以後,用PS_On啟動就什麼都知道了。。。。。

(自己找文件讀了,其他我也沒有太多研究。應該說沒有那麼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還有3.3V吧!!

其他的自己研究努力了。找線這種事我也沒有這麼做過。。。。。。

他這台讓我很點點點
因為幾乎沒人修過阿
他原本是在
http://www.sti.com.tw/eportal/gl ... p;menuCatOid=-11805
骨幹交換器n_030|------大概是高階版的分享器吧n_043|

上面只有兩種
V1:5V 100A                    好大的安培阿
V2:12 4A
一上電就動
但他動了我的燈泡(100W)就亮了
而且!!
詭異的事
我的燈泡一下亮一下又暗n_029|
感覺像是低電壓保護

网友B:
有APFC的電源大多會在啟動時造成燈泡大亮或是持續亮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APFC的電源大多會在啟動時造成燈泡大亮或是持續亮滅

恩
所以之後我改用1A無融絲了

但我發現狀況還是一樣
感覺像是有短路到
才讓他一下開一下子又關

現在在懷疑是不是蕭特積二極體掛點了

网友B:
有時輸出空載也會導致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時輸出空載也會導致保護

我都忘了n_005|

虧我還把他的二極體請下來量白白花我三小時n_018|現在還不知道怎麼裝回去n_058|

楼主:
進度----

目前我懷疑
是電容不良
因為前面的主人有說看進去疑似有爆電容
但我拆時沒有!?

請問一下
有人知道
不正常的電容
數位表量出來是怎樣
還是不能用數位要用指針表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