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陶瓷電容取代

楼主(2013-03-13):
大大你們好~
我的高壓板上變壓器旁的陶瓷電容燒壞了,上面是寫5PF 3KV但露X上買不到想問是否可用10PF 3KV 的取代~謝謝

网友:
...你用兩顆串連就等於5PF拉!!!

電阻是越串越大
電容是越串越小喔

网友A:
請問macliu大高壓陶瓷電容要怎樣用電表判斷好壞?3q!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macliu大高壓陶瓷電容要怎樣用電表判斷好壞?3q!

...這....LCR表囉
否則就直接換掉!!!

一顆又不是100塊.....

网友:
感謝macliu大百忙中回答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