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41 維修求助請教

楼主(2013-03-13):
一台 BenQ S41 已安裝 Win7 的筆記本電腦不能開啟,又不能進入 BIOS,開機時看不見 Logo 畫面。
請問如何著手維修呢?

网友:
共同版規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3.技術問題標題上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例如︰

       EX︰ViewSonic Vx-912 畫面閃爍
       請勿用"救救我"、"我該怎麼辦?"、"某某人請進"、"急"等籠統或點名方式標題。
       請減少或避免使用注音文、符號文或火星文等,若有文不達意情形而妨礙他人閱讀者,將移至回收區或逕行刪除。

4.提出問題時請至少提供一張照片,有正反面時應該兩面都拍,相片力求清楚。
       上傳圖檔每張不可大於256K,用800*600即可,系統會自動縮圖。
       如果上傳圖檔大於256K,請先用縮圖軟體瘦身一下再上傳(免費的縮圖軟體請到軟體下載區下載)。
       請勿使用外部貼圖空間,本論壇有提供貼圖空間,電容以上等級就有此權限,請大家多多利用。
       若是上傳軟體等檔案,每個檔案最大無法超過2M,如果超過2M請先用Winrar分割後再上傳。

网友:
這樣的問題內容,

我只能回答你,

著手維修的第一步,

打電話問BENQ的客服,要怎麼修????

网友:
簡單說就是開機後是黑屏沒畫面是吧,如果這台是8600m獨顯,8成是它不良囉~

楼主:
這機是內置 GForce 8600M 顯示,原機是 Vista 系統,安裝 Windows 7 64-bit 過程順利,唯獨是顯示驅動安裝只是 Standard VGA,也能夠顯示 1280 x 800,使用了多天也沒有問題。但一直嘗試多次安裝從 nVidia 下載經網站測試相容 Notebook 驅動安裝都說成功安裝,設定好解像度後重啟後都黑屏,接著便 Boot 機黑屏,連進入 BIOS 也不能了。

希望先進們賜教如何著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機是內置 GForce 8600M 顯示,原機是 Vista 系統,安裝 Windows 7 64-bit 過程順利,唯獨是顯示驅動安裝 ...

8600 NG的機會很大!!
常遇到顯卡壞了,沒裝驅動都OK(低解析度),裝完驅動就不顯示了。

网友:
基本上 安裝W7你要了解到該機器是否支援 亂裝一通一一!!問題很多 這台普遍都晶片不良

网友:
建議換改良型芯片,你原型號應該是G86-770-A2建議換改良型G86-771-A2,但是這片芯片好貴阿,我這台機器再待料,跟客戶報價3500元,他不修...我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