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大大 自復險絲 與 PTC保險絲 有一樣嗎???

楼主(2013-03-13):
請教大大  自復險絲 與

PTC保險絲  有一樣嗎???

小弟想在網路上買保險絲   目前有自復險絲與PTC保險絲兩種

如果兩種都一樣是和一般保險絲差別只是多了自復功能

自復險絲與PTC保險絲  又和壓縮機PTC 啟動器有什麼差????

网友:
在網路上的一句話及一篇文章,給您參考:
「PTC:正温电阻,串在输入回路中,又称为:自恢复保险丝.过流时发热,电阻增大,与输入等效断开,冷确后电阻降低,可继续工作,不需要更换,常与压敏电阻、TVS同时使用。」

這篇:
http://bbs.ntc-world.com/ShowPost.asp?ThreadID=153

楼主:
看到以下這句話小弟就明白了

PTC可复位型保险丝通常在某些电路中取代传统的玻璃保险丝

                                                感謝大大指導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以下這句話小弟就明白了

PTC可复位型保险丝通常在某些电路中取代传统的玻璃保险丝

但是他反應慢喔
如果是很敏感的設備的話那要注意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