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harp除濕機的故障問題-型號 DW-R18CXT

楼主(2013-03-13):
各位大大前輩 您們好,
小弟初次註冊及發帖,如有什麼不熟悉規則的地方,敬請指正賜教。

我有一台sharp 18公升除濕機,型號是DW-R18CXT,2006年日本製造。
將近四週前開始出現以下故障狀況:

插電開機,除濕一段時間後(5分鐘~1個多小時都有)會自己停機(壓縮機及風扇都停止),此時面板會顯示「C8」或「C1」故障碼。觀看水箱有水,除濕功能應該有運作。出現故障碼的時候所有面板按鈕按下去都沒反應,必須拔掉插頭再插電才能開機。重開機除濕一段時間又會出現一樣的情形。也有時候再插電重開機,待風扇先轉三分鐘,在壓縮機啟動的當下隨即停機,面板此時都顯示「C1」故障碼。

因為手上沒有此除濕機的中文說明書,我在日本sharp官網找到相近機型DW-R18CX的日文說明書,其中關於故障碼的說明如下圖:

就上圖的日文來猜,C1故障碼似乎與除霜熱敏電阻(除霜サーミスタ)有關係,C8故障碼似乎與冷媒系統有關係。

將這台故障除濕機的外殼拆開查看內部,我是外行人看不出所以然。
請參考以下照片:

下圖銅管處圈起來的長條狀零件應該就是所謂的「除霜熱敏電阻」,用來感應冷排的溫度。
這個零件可以拔起來,後面的黑色電線連結到機板上一個白色插頭。
我發現在除濕運轉當中,將除霜感應器的白色插頭拔掉,機器就會立刻停機並出現C1故障碼。

我猜想或許問題出在這個「除霜溫度感應器」。
我請教在網拍懂得維修除濕機的師傅,他們說這個除霜感應器的特性是「溫度越低阻值越大,如果常溫低溫高溫阻值量出來皆有變化, 表示除霜感應器可能還有效用, 如果阻值沒變化或阻值很高, 表示除霜感應器壞了」。
為此,3月11日我拆了家裡另一台老三菱MJ-100KWX正常使用中的除霜感應器,拿三用電表一起測量電阻值,相互對照。得到的結果是:常溫(三菱10K、Sharp 48K);高溫─吹風機熱風吹10秒(三菱5K、Sharp 18K);低溫─放冰箱冷凍庫約2分鐘(三菱33K、Sharp 160K ),這個結果,網拍師傅卻認為sharp的除霜感應器應該還有功用。

3月11日晚上,我將三菱的除霜感應器串接到sharp的機板測試,機器開始除濕運轉不到十分鐘,也是停機出現C1故障碼。
於是,我只好將sharp原來的除霜感應器再接回機板,並且不抱希望的再測試一次。豈料,怪事發生了...
接回後從3月11日晚上至今(13日上午)這段期間,它不再出現故障碼,只要開機就一直正常除濕運轉。期間曾讓它「連續運轉超過10小時」、「斷電再復電開機」、「再拔插除霜感應器」、「轉換操作面板上的各項功能」等等,它都很正常的運作。但是我只不過將原來的除霜感應器再插回機板,並沒有做其他動作!

可以確認的是,冷媒系統及壓縮機應該都沒故障,因為水箱有滿滿的一桶水。
雖然目前用起來正常了,但我想一定有某個零件將壞未壞、時好時壞,總是令人不放心。

在此請各位大大賜教:此機故障情形的可能原因?該如何檢查處理?

以下附上機板與電路圖,請參考:

网友A:
工作在冷却糸統的環境當中因冷熱交替的關西
時常會發生端子座潮濕氧化的現象,此時若有插拔
端子座的動作,可能會發生暫時性正常的現象

建議用接點復回活劑噴一下端子座,或許問題就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在冷却糸統的環境當中因冷熱交替的關西
時常會發生端子座潮濕氧化的現象,此時若有插拔
端子座的動作, ...

謝謝tsao0427大大提點,您所指的是下圖除霜感應器與機板連結處的端子座嗎?

那個地方的接口與針腳、以及機板的背面,小弟曾目視檢查,尚看不出有明顯受潮氧化的狀況。
而3月11日晚上之前,為了清洗除濕機冷熱排污垢及測試,其實該除濕感應器已經被我插拔無數次了。
所以粗淺判斷應該不是端子座受潮氧化所致!如果是,這樣問題就好解決了!

网友B:
那阻抗覺得太過不正常,建議兩個一起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阻抗覺得太過不正常,建議兩個一起換了~

謝謝 滷雞蛋大大 賜教。

電子電機方面,在下完全不懂!
進一步請益,您是指「溫度檢知器TH(也就是除霜感應器)」與「溫濕度檢知器HS」都一併更換嗎?
溫度檢知器可能有故障要更換我比較能理解,因為機器出現的C1故障碼與除霜溫度檢知器有關係;
但是為什麼「溫濕度檢知器HS」也建議更換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滷雞蛋大大 賜教。

電子電機方面,在下完全不懂!

是的,建議一起更換~
溫濕度檢知器HS更換否!只是建議!是怕溫度偵測不準確,小的是這樣做~

楼主:
就以上的除濕機問題,小弟也請教了一位對除濕機有豐富經驗的網友。
他說:「一般除霜感知器這個很少壞,有壞也要10年後。除霜感知器應該是裡面阻抗長期卡在一個區間範圍,被IC LOCK,如果再不理它,連主機板都會一起掛掉,用吹風機跟冰庫,讓感應器阻抗範圍高低變大,它還拉的回來就可以繼續用。

阻抗被卡在一個範圍、被IC LOCK?有這種事情嗎?聽起來似懂非懂!

网友B:
壞在那一段不清楚,所以小的是一起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壞在那一段不清楚,所以小的是一起換~

滷雞蛋 大大 您好,

感謝多次賜教。
請問您所附上的溫度與阻值的對照圖表,是適用小弟的這種sharp機型的嗎?

溫度檢知器TH(也就是除霜檢知器)與溫濕度檢知器HS能夠一併更換當然好。
但是小弟致電台灣夏寶公司,他們似乎不願意提供原廠零件,只促我將機器送到維修站檢修。
我也有聯繫認識的日本家電貿易商洽詢代購日本sharp原廠零件,他說sharp日本原廠並不單獨出售除霜檢知器,該機型的除霜檢知器與機板必須一起買才能下訂,所以價格並不便宜。

就DIY的立場,不用原廠的零件,如有可通用的零件也無妨,但小弟並不知sharp此機型的原廠除霜檢知器的阻值等規格,該如何找到通用的零件,也是傷腦筋。

如前文所述,目前機器的運作很正常,已經不再出現故障碼,但可能有某個零件將壞未壞,不知何時會掛?
請教大大,若就此姑且繼續使用,會不會有什麼潛在的風險?
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滷雞蛋 大大 您好,

感謝多次賜教。

賜教不敢,上面溫度數值是該機器專用,若能找到相同特性即可替代,目前正常就繼續使用,不會有問題~

网友C:
inggoody 大 提供的Sharp 熱敏電阻數據 常溫 48K 低溫160K 與

滷大8樓提供的 溫度電阻表 似乎是一致的, 小弟斗膽判斷 除霜熱敏電阻 應該是正常。

inggoody 大 可以依 滷大 提供 的 Sharp 熱敏電阻 的阻值隨溫度變化的特性圖 加上 溫度計 &

電阻表 進行多點驗證對照溫度傳感特性曲線或特性數值表判斷是否正常。

若真的發生 熱敏電阻老化、性能漂移,即溫度與阻值的對應關係發生變化時,才要更換新的熱敏電阻感測器。

熱敏電阻長期工作老化後會產生故障,在維修過程中有時採取更換法,即用一隻良好的同型號、

同規格的溫控器更換,既節省維修時間,又能方便地鑒別原溫控器的好壞。

============== 以上僅供參考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滷雞蛋 大大 您好,

感謝多次賜教。

沒有立即的危險就可以不須要傷那些無謂的煩惱,人生要煩的事何其多。假如真的想要觧決就買新的吧!但是這樣又中計了。你就壞這修這壞那修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ggoody 大 提供的Sharp 熱敏電阻數據 常溫 48K 低溫160K 與

滷大8樓提供的 溫度電阻表 似乎是一致的,  ...

謝謝nubody大大的建議!
若除霜熱敏電阻的功能正常,則之前機器出現故障碼的原因更令人想不通了!

前面#7樓我有提到,網友認為「除霜感知器應該是裡面阻抗長期卡在一個區間範圍,被IC LOCK.....用吹風機跟冰庫,讓感應器阻抗範圍高低變大,它還拉的回來就可以繼續用」。在電子學方面有這樣的道理嗎?有沒有大大可以指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有立即的危險就可以不須要傷那些無謂的煩惱,人生要煩的事何其多。假如真的想要觧決就買新的吧!但是這 ...

謝謝antlu大大!

機器沒立即或潛在的危險,自然就放心了。其他的疑問,與其說是煩惱,不如說是好奇好玩。
花錢買新固然立即解決問題,但無法滿足小弟的好奇心,也不符合本版DIY的精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antlu大大!

機器沒立即或潛在的危險,自然就放心了。其他的疑問,與其說是煩惱,不如說是 ...

中華民國愛修協會又有優秀成員加入!! DIY萬歲!! 求知精神萬歲!!

网友:
零件老化變質,很正常,台灣環境濕冷熱變化大,人都會感冒,機器難免也會。

网友:
不知道大大  是否修好了呢   加油

网友:
端子接觸不良造成有所謂的接觸電阻產生把端子換掉就可以了或者是直接焊上去

有額外的電阻產生就會造成其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