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RT電視代機有亮紅燈無法開機(已完修)

楼主(2013-03-13):
請求各位大大
待機亮紅燈卻無法開機是甚麼地方該檢測?

不好意思
右上角是93028

感激不盡

网友A:
先檢測高壓線圈(D1555)的B+有沒有DC+130V
此處等同水平晶體(位在D1555的上方)的C腳位置電壓
負極在CRT旁的鋼線即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檢測高壓線圈(D1555)的B+有沒有DC+130V
此處等同水平晶體(位在D1555的上方)的C腳位置電壓
負極在CRT旁的 ...

D1555  C腳電壓測量不到130V  僅有18V...
不過電源部分44608 一送電進去開關一直開避開閉...

网友A:
引用 楼主:
D1555  C腳電壓測量不到130V  僅有18V...
不過電源部分44608 一送電進去開關一直開避開閉...

把水平晶體拆下來量看看是不是已經打穿了
另外再量看看電壓是否已恢復正常

這是什麼品牌的CRT?
好像是大陸的產品...

原來板上的零件被剪掉或許是生產工廠校正留下的
或是先前送修後的問題...那就不得而知了...

楼主:
另外D1555  少接一顆電容 似乎被剪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水平晶體拆下來量看看是不是已經打穿了
另外再量看看電壓是否已恢復正常

D1555  OK~
D1555 整個取下來 測量C腳也是18V
這台是歌林的平面電視
型號CT-21FT

网友:
測 IC201 64腳待機電壓 3V 開機 0V 有可能IC001 24C08A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D1555  OK~
D1555 整個取下來 測量C腳也是18V
這台是歌林的平面電視

看來是電源部份不良
查二極體和電阻部份
當然電解電容也都要一個個的檢查
要小心電容內存電壓的問題
加油~

楼主:
電源部分零件都拉單隻腳起來測量 沒量到故障原件
現在換朝向24C08A
我換這顆IC看看  後續在跟二位大大說明情況
謝謝:)

网友:
大大友 你好是否有用遙控器或是按選台開機  另IC201 64腳 3V有無變化 沒有64腳  直接地就有 DC130V那電源是 正常 就要查系統IC201 或IC001 大部份是24C08A不良

楼主:
謝謝二位大大
電視休好囉!!
事情是這樣了
su08247446大大說這句
測 IC201 64腳待機電壓 3V 開機 0V 有可能IC001 24C08A不良
我有去測量 待機電壓有3V 24C08A推測可能正常
接下花栗鼠大大說 電源部分不良
因44608會聽到有在動作  很小聲的在開開關關
因為這樣我就電源把電源電路部分全部零件拆下量測
看到底是哪一個零件損壞讓這顆IC不正常
可是我拆下來量都是正常!!!!
正摸不著頭緒
我就順手把24C08A這個IC給它拆下來
送電進去!!!
竟然開機了!!!!!  可是無畫面阿~~
於是我就給他換新的上去就好了
可以開機 動作正常
謝謝二位幫忙:))

以後絕對絕對絕對不要幫外勞修東西~
有點煩!!!!

网友B:
24C08A這個IC不是EEPROM嗎,請問樓主換新需不需要先燒資料進去,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C08A這個IC不是EEPROM嗎,請問樓主換新需不需要先燒資料進去,謝謝

不需要噢!!
換上新品
開機 數位盒插上  畫面跑得出來!!

网友A:
哈~恭喜賀喜成功完修~~~
真是抱歉啊~我才疏學淺...經驗不足...
隔空抓藥抓錯方向了...
害您白忙檢查那麼多零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恭喜賀喜成功完修~~~
真是抱歉啊~我才疏學淺...經驗不足...
隔空抓藥抓錯方向了...

謝謝唷~
不用抱歉
這樣能學到一些經驗:)